[应用相关] 怎么写stm8的IAP升级的bootloader和app

楼主(2023-05-25):
因为之前写个stm32的IAP升级程序,所以我总结了做IAP升级的三个主要的难点:

1、如何设置中断向量,也就是说中断向量的重定向

2、如何配置程序的起始地址

3、如何从IAP跳转到APP程序

4、使用库函数要注意的地方(防止被坑)

说文章的时候我已经完成了一个最简单的IAP升级程序,可以通过串口接收bin文件写入到flash里面,然后再运行。

1、如何设置中断向量,也就是说中断向量的重定向

stm8不像stm32那样有个一寄存器管理着中断向量的地址,所以stm32的中断可以任意设置(符合要求的情况之下),但是stm8的中断向量表是固定的

在0X8000地址,不能修改,所以BOOT区不能开中断,否则会和APP区的中断打架,但是APP区的一但开启中断后就会跳转到0x8000地址,这样就跳到了BOOT区,因此需要使用跳转指令将中断跳回到APP区,
通过下面的方式就可以重定向APP的中断向量,但是bootloader就不可以使用中断了,但是网上有人说可以把中断定向到arm里面,通过arm的属性在bootloader和APP分别重定向,就可以实现bootloader和APP都使用中断,但是我还不会 ,如果你们会可以留言告诉我    谢谢

楼主:
__root const long reintvec[]@".intvec"=
{
    0x82008080,0x8200A804,0x8200A808,0x8200A80c,
    0x8200A810,0x8200A814,0x8200A818,0x8200A81c,
    0x8200A820,0x8200A824,0x8200A828,0x8200A82c,
    0x8200A830,0x8200A834,0x8200A838,0x8200A83c,
    0x8200A840,0x8200A844,0x8200A848,0x8200A84c,
    0x8200A850,0x8200A854,0x8200A858,0x8200A85c,
    0x8200A860,0x8200A864,0x8200A868,0x8200A86c,
    0x8200A870,0x8200A874,0x8200A878,0x8200A87c,
};  这就是我的重定向中断  ,因为stm8的flash从0x8000开始到0xA800 正好是0x2800字节 ,这个数正好是10K,也就是说我给bootloader预留了10K的空间,而我用的stm8s207R8t6是64k

楼主:
2、如何配置程序的起始地址

配置bootloader程序空间的大小是在一个后缀为icf的文件里面设置,这个文件在iar的安装目录里面的有
我安装的目录如下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0\stm8\config

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好多.icf后缀的文件,然后选择一个和芯片一致的,我就选择lnkstm8s207r8.icf,复制到我们的工程里面,再在IAR里面如下设置

然后打开icf文件修改如下

define region NearFuncCode = [from 0x8000 to 0xA7FF];
define region FarFuncCode = [from 0x8000 to 0xA7FF];
                         // | [from 0x10000 to 0x17FFF];
define region HugeFuncCode = [from 0x8000 to 0xA7FF];
这面都是说修改的是bootloader的程序

下面是修改app的icf文件

define region NearFuncCode = [from 0xA800 to 0x17FFF];
define region FarFuncCode = [from 0xA800 to 0xFFFF]
                          | [from 0x10000 to 0x17FFF];
define region HugeFuncCode = [from 0xA800 to 0x17FFF];
到这里地址的修改也就完成了,下面开始说下跳转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做了不一定能实现但不做一定不会实现」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chen244798611/article/details/51334489

网友A:
官方都有成熟的IAP升级方案和代码

网友B:
用别人写好的就可以

楼主:
如何从IAP跳转到APP程序
stm8的跳转很容易,利用如下汇编就可以实现跳转

asm("LDW X,  SP ");
asm("LD  A,  $FF");
asm("LD  XL, A  ");
asm("LDW SP, X  ");
asm("JPF $A800");

这个就是实现跳转到app的程序

楼主:
使用库函数要注意的地方(防止被坑)

使用库函数读写flash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stm8的flash的库函数有点问题,他把地址都强制转换成16位的了,16位的寻址范围是0至0xFFFF的64K空间,但是stm8的flash使用0x8000开始,64kflash的大小空间到了0x17FFF,所以如果不修改库函数的读写就会出错。=

楼主:
这就是库函数的,我们要把它改成uint32_t这样才可以读写超过0xFFFF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