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电容去掉会怎么样?

楼主(2023-05-25):
如图C2电容去掉会怎么样?会不会导致LC滤波电路失效?

网友A:
去掉了也没多大影响
但是EMC肯定不会过
以前有款产品试过 CLC 最佳
CL  或者LC 都不过

测试一下果然如坛友所讲。

网友B:
滤波效果变差而已,谈不上什么失效,还有C1和L1。只有所有滤波元件都去掉才能称得上“失效”。

网友C:
写传递函数;

用spice做个频域的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传递函数;

用spice做个频域的仿真;

这个对我来说太高深了,还是仿真一下比较可行。

网友D:
仿真表明:有C2与无C2区别还是比较大的。有C2是窄带滤波器,中心频率大约1.6kHz、带宽不超过80Hz,很窄。无C2,也不是低通,而是在很宽的频率上几乎不法通过信号。
由于没有串联信号源内阻(r=0),上面仿真不正确。增加信号源内阻(r=220R)后,仿真结果表明:有无C2电路特性都是低通滤波器。只不过有C2时会出现1.6kHz的带通尖峰。

收到,谢谢坛友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