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W5500可以拼通·但读写·寄存器不对

楼主(2023-05-25):
SPI接口的网口W5500可以拼通,但是读写寄存器不对。
请问高手,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看看你的程序咋写的啊?

网友B:
你用W5500的例程好不好,也许就一次成功了

网友C:
是不是控制的时序不对啊

网友D:
什么叫读写寄存器不对啊?

网友E:
你的ping是指电脑端ping设备呗

网友F:
正常也不能啊,能ping通,还读写寄存器不对?

网友G:
我吃小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读写寄存器不对啊?

写的数和读的数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ping是指电脑端ping设备呗

是啊

网友H:
按理来说,能ping通,就说明W5500驱动成功了啊

网友I:
你找他家技术呗,他家技术很热情的

网友J:
可能是你根本没SPI驱动的好W5500,也可能互联网里有这个IP,恰巧被你选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