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电路板元器件的检测技巧和方法

楼主(2023-05-26):
  一站式PCBA智造厂家今天为大家讲讲电路板元器件的检测技巧有哪些?电路板元器件的检测技巧。电子设备的核心是电路板,而电路板则是由各种类型的电子元器件焊接组装而成,如果设备发生故障或者出现短路,缘由大部分会出现在电子元器件失效或者损坏引起的。接下来深圳PCBA厂家给大家介绍下电路板元器件的检测技巧,供大家参考。
  电路板元器件的检测技巧
  1.测整流电桥各脚的极性
  万用表置R×1k挡,黑表笔接桥堆的任意引脚,红表笔先后测其余三只脚,如果读数均为无穷大,则黑表笔所接为桥堆的输出正极,如果读数为4~10kΩ,则黑表笔所接引脚为桥堆的输出负极,其余的两引脚为桥堆的交流输入端。
  2.判断晶振的好坏
  先用万用表(R×10k挡)测晶振两端的电阻值,若电阻值为无穷大,说明晶振无短路或漏电;再将试电笔插入市电插孔内,用手指捏住晶振的任一引脚,将另一引脚碰触试电笔顶端的金属部分,若试电笔氖泡发红,说明晶振是好的;若氖泡不亮,则说明晶振损坏。
  3.单向晶闸管检测
  可用万用表的R×1k或R×100挡测量任意两极之问的正、反向电阻,如果找到一对极的电阻为低阻值(100Ω~lkΩ),则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为控制极,红表笔所接为阴极,另一个极为阳极。晶闸管共有3个PN结,我们可以通过测量PN结正、反向电阻的大小来判别它的好坏。测量控制极(G)与阴极[C)之间的电阻时,如果正、反向电阻均为零或无穷大,表明控制极短路或断路;测量控制极(G)与阳极(A)之间的电阻时,正、反向电阻读数均应很大;测量阳极(A)与阴极(C)之间的电阻时,正、反向电阻都应很大。
  4.双向晶闸管的极性识别
  双向晶闸管有主电极1、主电极2和控制极,如果用万用表R×1k挡测量两个主电极之间的电阻,读数应近似无穷大,而控制极与任一个主电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读数只有几十欧。根据这一特性,我们很容易通过测量电极之间电阻大小,识别出双向晶闸管的控制极。而当黑表笔接主电极1。红表笔接控制极时所测得的正向电阻总是要比反向电阻小一些,据此我们也很容易通过测量电阻大小来识别主电极1和主电极2。
  5.检查发光数码管的好坏
  先将万用表置R×10k或R×l00k挡,然后将红表笔与数码管(以共阴数码管为例)的“地”引出端相连,黑表笔依次接数码管其他引出端,七段均应分别发光,否则说明数码管损坏。
  关于电路板元器件的检测技巧有哪些?电路板元器件的检测技巧的知识点,想要了解更多的,可关注领卓PCBA,如有需要了解更多PCB打样、SMT贴片、PCBA加工的相关技术知识,欢迎留言获取!

网友A:
很实用的电路板元器件的检测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