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模拟电源] 过流保护

楼主(2023-05-26):
大家好!请问下下图所示的VD2-VD4是整流二极管,不是很明白,麻烦大家帮忙解释下这个过流保护电路的工作原理,谢谢了!

楼主:
抱歉,我把图片弄正。

网友A:
T1按电流互感器来分析,交流输出,VD2-VD5就是整流

网友B:
全桥整流

网友C:
这不是桥式整流么,课本上标准电路,应该好好看下,或者搜索桥式整流网上说很清楚哦

网友D:
没看到过流保护啊

网友E:
你看图片下面的文字说明啊, 电路对C1充电, 达到一点电平, pwm就断开,然后电容放电, 电压降低到一定层度, 然后pwm再次导通,如此往复工作吧..
我猜的

网友F:
在高压继保中 一段过流保护

网友G:
在过流保护电路的设计和实现中,还需要考虑电压、功率、温度等因素对电路的影响

网友H:
防止主回路短路吧

网友I:
电流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电路中的电流变化,并将其转换为电压信号进行处理。当电流超出设定范围时,会触发相关保护机制,比如自动关闭电源等。

网友J:
过流保护是一种常见的电路保护机制,可以在电路中检测到电流超出安全范围时,迅速切断输出,以避免设备损坏或者危险情况的发生。

网友K(2025-06-22):
应该是大电流的时候,给电容的充电时间加快,以及充电电压增加,就会触发阈值电压,实现过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