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提高ADC采样精度的方法

楼主(2023-05-26):
提高 ADC
ADC 转换包括采样、保持、量化、编码四个步骤。采样阶段需要在规定的采样时间内将外部信号的电压完整无误的采样到 ADC 的采样电容上,即在采样开关 SW 关闭的过程中,外部输入信号通过外部的输入电阻 RAIN 和以及 ADC 采样电阻 RADC 对采样电容 CADC 充电。

学习一下

网友A:
取样电阻阻值越小,对原电路影响越小,越有利于提高采样精度

网友B:
把采样速率放慢,然后多次采样求平均值

网友C:
充分利用ADC的精度,应该使ADC的转换范围

网友D:
选择一个合适的采样速率可以提高ADC的采样精度。

网友E:
ADC采样为什么那么不稳定

网友F:
选择高分辨率的ADC可以提高采样精度

网友G:
可以将多次采样的结果进行平均,或者使用DMA等技术实现自动采样和计算。

网友E:
需要综合考虑硬件、软件和算法等方面因素,并进行充分的测试和验证,确保ADC的采样精度符合要求。

网友H:
使用的是内部参考电压,则可以选择更高的参考电压选项

网友I:
更高的采样率

网友J:
输入信号的噪声会影响ADC的精度,可以通过滤波、去噪等技术来降低输入噪声

网友K:
多次采样并平均的方法可以降低ADC的量化误差,从而提高采样精度。

网友L:
过高或过低的采样速率都会影响ADC的精度。

网友M:
可以挂更多位的ADC,比如24位的ADC芯片

网友N:
参考电压是ADC转换精度的重要因素,可以通过增加参考电压或使用外部参考源来提高ADC的采样精度。

网友O:
精度由多个因素共同决定,采样率在够用的前提下,不一定是越高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