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MCWorkbench6.1.0如何新建可以使用位置控制的例程?

楼主(2023-05-26):
使用CubeMX6.8.0和MCWorkbench6.1.0正常编译工程。新建的IHM03套件的工程速度检测里面为什么编码器选项是灰色的呢?这边需要开启编码器并使用位置闭环控制。或者怎样新建工程才能使能编码器呢?

网友A:
没用过MCWorkbench6.1.0,这个还是主要对电机进行操作的么?

网友B:
你把工程截图出来看看呗,看你咋配置的

网友C:
一般是支持编码器的,电机对应编码器不是很正常嘛

网友D:
建议楼主可以把cubemx的工程发出来,我有时间可以帮你看看咋回事儿

网友A:
可能是不支持就是灰色的吧

网友E:
你配置流程是啥样的?感觉是丢了编码器配置的部分

网友F:
你在看看关于MCWorkbench6.1.0的应用?

网友G:
你创建的时候估计就有编码器开启还是关闭的功能吧

你用官方提供的例程之上修改呗

网友H:
重新创建个工程应该是好使的吧

网友I:
可能是丢了编码器配置的部分

网友J:
应该是支持编码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