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NRG011 EMC问题哦

楼主(2023-05-26):
使用STNRG011做的一款150W 电源,目前传导测试低频段有PFC工作频率段的倍频干扰导致裕量不够,试了加大X电容,增大共模电感和增加差模电感始终无法降低倍频干扰的值。有什么办法降低干扰吗?

网友A:
看看你的走线和电路布局

网友B:
EMC一般都是看看预留的余量,还有就是电路布局部分,这都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C:
不好弄,能把电路这块拍照,发上来么?

网友D:
得先考虑一下,干扰从哪儿来的

网友E:
EMC的话,是有一些技巧的,其实楼主可以找些相关的书籍之类看一看

网友F:
这个很大概率不是元件有问题,可能是布局不太对劲

网友G:
找个能做EMC整改的团队,帮你处理一下不就好了么

网友H:
EMC可太难了,很多地方都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I:
建议可以弄屏蔽电感,试试,也许会可以

网友J:
也不用增大X电容,主要可能还是在电感上?

网友K:
可能是你布局有问题

网友L:
参考官方的布局看看

网友M:
把走线发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