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芯圣电子HC89S105A测评报告】+CRC校验

楼主(2023-05-26):
今天运行了一下CRC例程。代码:
#define ALLOCATE_EXTERN
#include "HC89S105AC8.h"

unsigned char count[5] = {0x01,0x02,0x03,0x04,0x05};        //待计算数据
unsigned int Result = 0;                                                                              //计算结果

unsigned int CRC_WriteArr(unsigned char *CheckArr,unsigned int CheckLen);          //写入校验数据并返回结果

/**************************************************************************************
  * @实现效果         对写入的数据进行CRC校验,结果为DD13
  * @操作方法         进入debug,查看仿真结果,结果为DD13
**************************************************************************************/
void main(void)
{
/**************************************系统初始化*************************************/
        WDTCCR = 0x00;                           //关闭看门狗
                                                           //本例程为方便测试关闭看门狗,实际使用中,建议客户打开看门狗,详见WDT复位例程
        CLKCON = 0x02;                           //选择内部高频RC为系统时钟, Fosc=32MHz
        CLKDIV = 0x02;                           //Fosc 2分频得到Fcpu,Fcpu=16MHz

/**************************************CRC初始化*************************************/
    CRCC = 0x07;                                   //CRC复位,LSB first,复位初值为0xFFFF

/**************************************CRC校验*************************************/
        Result = CRC_WriteArr(count,0x05);         //写入校验数据并返回结果,结果为DD13

        while(1);
}
/***************************************************************************************
  * @说明          写入需要校验的数据并返回校验结果
  *        @参数          *CheckArr : CRC校验数据首地址
  *        @参数          CheckLen : CRC校验数据长度
  *                            取值范围 0 - 65535
  * @返回值 CRC校验结果
  *                            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 @注                  无
***************************************************************************************/
unsigned int CRC_WriteArr(unsigned char *CheckArr,unsigned int CheckLen)
{
        CRCC |= 0x01;
        while(CheckLen--)CRCL = *(CheckArr++);
        return CRCR;
}
代码里提示结果为0xdd13
我写了个C程序,代码如下:
  1. #include "stdio.h"

  2. #define uint16_t  unsigned short
  3. #define uint8_t   unsigned char

uint16_t temp;

unsigned char count[5] = {0x01,0x02,0x03,0x04,0x05};        //待计算数据
/******************************************************************************
* Name:    CRC-16/CCITT        x16+x12+x5+1
* Poly:    0x1021
* Init:    0x0000
* Refin:   True
* Refout:  True
* Xorout:  0x0000
* Alias:   CRC-CCITT,CRC-16/CCITT-TRUE,CRC-16/KERMIT
*****************************************************************************/
uint16_t crc16_ccitt(uint8_t *data, uint16_t length)
{
    uint8_t i;
    uint16_t crc = 0xffff;        // Initial value
    while(length--)
    {
        crc ^= *data++;
        for (i = 0; i < 8; ++i)
        {
            if (crc & 1)
                crc = (crc >> 1) ^ 0x8408;
            else
                crc = (crc >> 1);
        }
    }
    return crc;
}

void main(void)
{
  temp=crc16_ccitt(count, 5);
  printf("crc16 value=:%x\r\n",temp);

}
运行效果图:

网友A:
CRC校验是不是分很多种啊,如何确定单片机用的是什么crc校验呢

网友B:
在K位信息码后再拼接R位的校验码,整个编码长度为N位,因此,这种编码也叫(N,K)码。对于一个给定的(N,K)码,可以证明存在一个最高次幂为N-K=R的多项式G(x)。根据G(x)可以生成K位信息的校验码,而G(x)叫做这个CRC码的生成多项式。

网友C:
校验码的具体生成过程为:假设发送信息用信息多项式C(X)表示,将C(x)左移R位,则可表示成C(x)*x的R次方,这样C(x)的右边就会空出R位,这就是校验码的位置。通过C(x)*X的R次方除以生成多项式G(x)得到的余数就是校验码。

网友D:
任意一个由二进制位串组成的代码都可以和一个系数仅为‘0’和‘1’取值的多项式一一对应

网友E:
引用 网友A:
CRC校验是不是分很多种啊,如何确定单片机用的是什么crc校验呢

原理都是一样的 就是计算使用的多项式不同而已

网友F:
接收方需要使用相同的生成码进行校验:接收到的字段/生成码

网友G:
接收方需要使用相同的代码,才可以的。

网友H:
这个CRC校验还是很通用的校验。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