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请教freemodbus只支持从机地址连续怎么解读?

楼主(2023-05-26):
freemodbus官方文档中
目前协议栈只支持从机地址连续,并且起始地址从1开始。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您好,这个是字面意思昂,您可以看modbus协议结构就知道了,协议中有起始地址+偏移地址。如果中间地址不连续,起始地址+偏移地址就需要考虑不连续那段地址

网友B:
FreeModbus库实现了Modbus协议中的功能码3和功能码16,并且在这两种功能码中都需要指定一个寄存器或者一组寄存器的地址范围,而这个地址范围必须是连续的。

网友C:
这个没有遇到过

网友:
freemodbus从站地址怎么设置

网友D:
在EV_READY  检测收到的地址

网友E:
用freemodbus编写的tcp协议和modbus一样吗

网友F:
ucSlaveAddress 和ucSlaveID有什么区别

网友G:
在使用FreeModbus库实现Modbus通信时,需要先根据实际应用场景对从机地址进行分配和规划,确保所有从机地址都是连续的,并且没有重复或者空缺。

网友H:
freemodbus主机的移植?

网友I:
参考http://blog.csdn.net/arminkztl/article/details/11738395

网友J:
如果从机地址不是连续的,则无法按照Modbus协议的规定进行数据读写操作,从而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G:
多个从机地址必须按照一段连续的地址范围进行分配,才能被FreeModbus库所支持。

网友K:
在使用FreeModbus库实现Modbus通信时,其仅支持从机地址连续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