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为何RT版本4.1.0,rt_pin_get()函数返回引脚编号不正确?

楼主(2023-05-26):
芯片型号STM32L431,RT版本4.1.0,采用RT Studio构建工程,rt_pin_get()返回的引脚编号为负数,采用GET_PIN()才能能获取到正确编号。

网友A:
你更新一下RTT的版本呢?

网友B:
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吧,你重新创建个工程试试呢?

网友C:
重新建一下工程试试

网友D:
看看你的配置呗,有可能是你配置的问题吧

网友E:
就是有个- 是这意思吗?比如1号的话,就显示-1了?

网友F:
那就用GET_PIN()吧,也没啥问题吧

网友G:
就是一种习惯而已,你想要负号或者不要都可以的

网友H:
你可以用程序将负号去掉的

网友I:
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估计两个函数,一个带负号,一个不带吧

网友J:
你换个RT版本可能就好用了吧

那就用GET_PIN()吧,好用就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