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pi高层函数分析求解

楼主(2023-05-26):
spi flash操作在编写高层函数时发现一下这个问题。

sfud_dev = rt_sfud_flash_find_by_dev_name(“spi10”);

sfud_dev = rt_sfud_flash_probe(“sf_cmd”, “spi10”)->user_data;```

以上是两个函数查找spi10设备,分别打印指针地址,第一个没有地址是个0,第二个有地址。好奇怪,求解?
以上是两个函数查找spi10设备,分别打印指针地址,第一个没有地址是个0,第二个有地址。好奇怪,求解?

网友A:
那你就找函数的源函数里面咋写的呗

网友B:
可能第一个函数没获取到SPI接口呗

网友C:
能把程序贴出来看看吗?

网友D:
第一个函数有可能是不能这么直接使用吧

网友E:
建议你用第二个函数,至少能获取到地址啊

网友F:
咱说,你获取到地址有啥用啊?证明连接成功了?

你就用时序,然后读一下地址就行,一般都能读取到的,自己写个就行

网友G:
为啥第一个没读到地址,你看看这俩函数有啥不一样呢?

网友H:
user_data是啥啊?

网友I:
你仿真的方式跟踪一下吧,看看程序的执行情况,也许能区分这俩函数有啥不一样

网友J:
可能第一个就不支持这么写吧,你的参数估计不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