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支持RT-Thread V4.1.0的芯片BSP包,可以用V4.1.1版本吗?

楼主(2023-05-26):
我目前所用的 MCU 是 STM32F411CE,安装的 STM3F4 芯片支持包,说明是支持 RT-Thread V4.1.0 版本。
但我看 V4.1.1 版本的说明中提示修改了 UART V2 的 bug,按我的理解,应该是版本向下兼容,V4.1.1 可以覆盖 V4.1.0。
为了避免掉坑,在此请教一下,盼指点……
谢谢!

肯定能向下兼容的

网友A:
这个你就用最新的,准没错

网友B:
只是更新了个小版本,应该变化不大

网友C:
一般这种小版本更改升级,不会改动很大的

网友D:
你升级吧,不过看你用没用到串口2,要是没用到,升级没啥关系

网友E:
你看看具体版本升级,都修改了啥呗

网友F:
基本上是向下兼容的,也有可能写的不对,改动比较大的

网友G:
RTT还是比较好用的操作系统,支持比较有优势

网友H:
是可以向下兼容的,问题不大

网友I:
直接覆盖?应该不是直接覆盖的吧

网友J:
也没啥坑啊,都是做的越来越好,不会给自己留尾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