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调试NAND FLASH的一点疑问

楼主:
我现在调试的flash是ESMT F50L1G41LB(2M) ,在阵列组织那个表下,array address 表示第一个周期(1 st byte)发PA0-PA7,第二个时钟周期(2 nd byte)发PA8-XXXX,第三个PA12 - PA19,一共五个时钟周期依次发送PA0 - PA27 - XXXX,在后面的指令我看到的时序图中都表示高位先发,低位后发,这部分使我很疑惑,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解答疑惑,图片我在后发附上,感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2023-05-26):
不好意思,一次发太多张了

网友A:
串行通信,第一个图是字节顺序(先发低字节),第二个图是一个字节中位的顺序(先发字节中的最高位);
就这个图发送: A7 A6 .... A0,   X X X X A11 A10 A9 A8,   A19 A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行通信,第一个图是字节顺序(先发低字节),第二个图是一个字节中位的顺序(先发字节中的最高位);
就 ...

那发送指令或者地址,都是按照低位先发,高位后发的原则吗?

网友B:
这个真没调过,都是现成的程序直接干,属于拿来就用的程度,只能帮顶了,希望早日解决。

网友C:
不清楚就试下便知..

网友D:
大小端的区别呗,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发送指令或者地址,都是按照低位先发,高位后发的原则吗?

SPI是可以配置大小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行通信,第一个图是字节顺序(先发低字节),第二个图是一个字节中位的顺序(先发字节中的最高位);
就 ...

能不能麻烦您在讲下关于字节顺序和字节中位的顺序,这个字节顺序是指排列的顺序吗,低位到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