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802x开发板的Jlink文件

楼主(2023-05-26):
(无正文)

网友A:
选JLINK swd点击下载,在弹出的窗口里选择M0+的芯片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JLINK swd点击下载,在弹出的窗口里选择M0+的芯片就行了

大佬,你是玩Linux+gcc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JLINK swd点击下载,在弹出的窗口里选择M0+的芯片就行了

每次下载都要点,很麻烦的。不过还得谢谢您。我现在用stlink先下载。坐等配置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次下载都要点,很麻烦的。不过还得谢谢您。我现在用stlink先下载。坐等配置文件。 ...

不用啊点一次之后再下载就不弹这个了,选时候没截图,选择芯片那个窗口我还是打开JFlash截的,重新打开工程直接下载也不会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你是玩Linux+gcc的吗?

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啊点一次之后再下载就不弹这个了,选时候没截图,选择芯片那个窗口我还是打开JFlash截的,重新打开工 ...

好的,多谢了。

网友B:
先确认jtag电路对不对,还有目标器件上电了没有,一般arm芯片只要是jlink支持的都可以识别,但是如果是国产的,需要设置,dplink是直接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认jtag电路对不对,还有目标器件上电了没有,一般arm芯片只要是jlink支持的都可以识别,但是如果是国产 ...

多谢大佬的回复,jlink已经识别了,但是要有芯片支持才能下载。

楼主:
我感觉版主大佬都不在线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