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分享] 【杰发科技AC7802x测评】GPIO翻转速率测试

楼主(2023-05-26):
AC, GPIO, IO, gp, pi
GPIO的翻转速度指:输入/输出寄存器的0 ,1 值反映到外部引脚高低电平的速度.
代码在示例SampleCode\01_GPIO_Basic代码上修改而来,具体如下:
int main(void)
{
    InitDelay();
    InitDebug();
    GPIO_LedInit();
    GPIO_KeyInit();
    TIMER_PrdInit();

    printf("Hi This is GPIO Basic Demo !\r\n");
    while (1)
    {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GPIOA->ODR &= ~(1<<2);
//        GPIO_ScanKeyInput();

//        GPIO_ToggleLedPrd();
    }
}
用示波器接到PA2上面,测得波形如下:
从波形上看,可以达到1.61MHz。GPIO寄存器好似没有速度调试的寄存器,如果是spi的状态下不知道可以达到多少速度。

网友A:
楼主在代码上并没有任何延时设置,那么如何调节输出的速度呢

网友B:
在当前代码上我们如何加快输出的速度呢

网友C:
这个速度和时钟的配置有关系吗,还是单纯的取决于主频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速度和时钟的配置有关系吗,还是单纯的取决于主频啊

这个翻转的速度是不是应该取决于io的时钟啊

网友E:
我们如何对io翻转的测试语句进行不同等级的优化呢

网友F:
这种io翻转速度的测试结果和测试环境的关系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io翻转速度的测试结果和测试环境的关系大吗

我看来其他大佬有把程序放到内存执行,好似有提升,但是要以实际环境为准。

楼主(2023-11-27):
引用 网友B:
在当前代码上我们如何加快输出的速度呢

直接写寄存器,就会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