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输出电压波形似乎被限制了,求解答!

楼主:
如上图所示,我的运算放大器最高输出可达接近4V,也就是饱和值在4V,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我先通过电位器将放大倍数调低(也就是降低图中RR2的阻值),使得一个输入信号经过放大后,负压峰值在-1.2V左右,正压峰值在1.4V左右。如下图所示:

因为在测试的过程中总感觉信号真实放大值并不应该在-1.2~+1.4V(感觉超过-1.2V的电压被失真了),因此我进行 一个偏置,调整RR1使得信号的零点向下偏移0.6V,如下图所示:

按道理负压峰值应该变为-1.2-0.6=-1.8V,但是这张图中负压依旧被限制不能超过-1.2V,即信号的下半部分长度变成了0.6V(被缩短了!);同样,信号上部分似乎也有问题,变成了1+0.6=1.6V(被拉长了!)。总的来说,我不管如何调整偏置零点,正负电压的峰值都被限制在了-1.2到1.4V之间,并不是随着零点偏移整体向下移动或向上移动(这明显有问题)。

更奇怪的是,我通过调整RR2的阻值可以改变这种限制(比如增大RR2可以使得±4V才饱和,减小RR2有时±0.6V就感觉饱和了),但是按道理增益不管如何,都应该是±4V为饱和值才对呀,我不理解,求好心友友能帮帮我。(电路图如下)

注:测试了供电电压是稳定的:正压+5.02V,负压-4.81V。
  还有我这个是采集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最前面的电压跟随器有没有必要去掉呢?  这里调零和放大用的同一个运算放大器,应该对上面问题的影响不大吧?  放大器的电阻R1用的200Ω是不是小了?

网友A(2023-05-26):
没图。。。。。

楼主(点评):
不好意思,刚刚在上传

楼主(点评):
现在有了

楼主: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看到图了,感觉那个RR1通过R2连接到负反馈那里进行调零,实际是随着RR2的变化而变化的,并不是固定的调了0.6V,而是和输入信号组成了一个加法器,提供了一个固定值的电流,所以RR2越大最终调节的电压越大,RR2越小最终调节的电压越小;这样子的调节总感觉不稳妥呢

网友A:
能不能试试让R2接到运放的正向输入端,然后正向输入端通过电阻连接到AGND,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进行固定值的零点电压调节了;

或者按照你现在的电路,只把RR2换成固定值,然后把R1换成可调电阻,这样的话你的调零电路调节的电压值也是固定的,不会变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图了,感觉那个RR1通过R2连接到负反馈那里进行调零,实际是随着RR2的变化而变化的,并不是固定的调了0. ...

可是调零的原理不就是加入一个偏置电压吗,相当于加法器(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调零的原理不就是加入一个偏置电压吗,相当于加法器(是不是这样理解) ...

原理上是没错,但是在RR1固定不变的时候你提供的是一个固定电流,然后调节的是这个固定电流流过的电阻RR2,所以最后你实际加进去的电压值是随着RR2变化而变化的,这个调零电压就不能正常调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调零的原理不就是加入一个偏置电压吗,相当于加法器(是不是这样理解) ...

所以我建议的是让你试试把调零电路连接到运放的正向输入端,这样就不会出现调零电压随RR2变化而变化了,或者把RR2固定,让R1可调,也能避免调零电压跟着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建议的是让你试试把调零电路连接到运放的正向输入端,这样就不会出现调零电压随RR2变化而变化了, ...

嗯嗯,谢谢你的建议,我会改过来的,不过我主要不是调零随电压变化的问题,我觉得不管偏置怎样变化,最后的输出电压上部分和下半部分大小应该是差不多的,而不是一个被拉长一个被缩短,也不应该被限制在-1.2V,因为还没有达到饱和值,主要这个挺困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你的建议,我会改过来的,不过我主要不是调零随电压变化的问题,我觉得不管偏置怎样变化,最后 ...

你的运放有没有规格书,会不会是阻值太小输出能力跟不上了

楼主(点评):
不好意思,我被限制每小时发3次评论,所以回的慢了点 我用的是lm358,放大电阻的阻值会影响输出能力吗,我在其他资料上找到说电阻越小功耗越低,不过他建议R1在1KΩ

楼主(点评):
不好意思,我被限制每小时发3次评论,所以回的慢了点 我用的是lm358,放大电阻的阻值会影响输出能力吗,我在其他资料上找到说电阻越小功耗越低,不过他建议R1在1KΩ

网友A:
你可以先试试我的建议,看看改了电路后测试波形是什么样的;
另外你测试的具体是哪个点最好也在原理图上标出来,还有你的信号频率是什么样的,看了下规格书,不存在带载能力跟不上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试试我的建议,看看改了电路后测试波形是什么样的;
另外你测试的具体是哪个点最好也在原理图上标 ...

好的,谢谢

楼主(点评):
问题解决了!!! 因为我已经设计了pcb并且焊接好了,所以改电路比较麻烦,而且也没设置相应的测量点(不好测量),因此先试了试把R1阻值从200Ω改成阻值1KΩ,结果输出正常了,波形随着调零正常下移没有限制直到±4V饱和 虽然正常了,但是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有大神能解答一下吗,还有我是采集传感器的数据(压电等),前面的跟随器有必要吗

网友B:
用多通道示波器,把输入、电源、输出、调零的电压同步测量一下看看

网友C:
跟随一边是增加输入阻抗,防止对前极电路产生影响,具体你说的这个现象我也没想到问题在哪里。

楼主(点评):
那跟随器我还是不删除了,搞不懂,把R1换成1kΩ就好了 《qwq》

网友B:
U1.2输出能力太差?带不动大负载?

楼主(点评):
感觉不太像,,它只是作为一个跟随器,应该问题不大,而且我把R1换成1kΩ就变好了,这应该是增大了负载吧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加大电阻是减少负载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哦哦,好的

网友D:
感谢楼主分析调试经验。
看到楼主的问题,推导了一遍。感觉没什么问题。
我分析如下:
1、放大倍数最大50倍。运放的频率响应降到几khz。速度慢了。
2、看了你的示波器图形。怀疑是不是输出电流饱和了?
翻了datasheet的输出电流部分。

假定20ma,U1.1的输出电压与电容的电压差超过4V就电流超标了。运放内部的限流的拉扯电路就工作了。
3、还有你的电容不是电解电容吧。
4、电压跟随器,速度够无所谓,考虑到你的波形,最好两个运放均匀分配放大倍数,提高整体带宽。不过看你后面一个100加10uf的低通滤波,感觉又没必要。

网友E:
你可以算一下当 R1 分别是 200欧 和 1K 时的运放放大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分析调试经验。
看到楼主的问题,推导了一遍。感觉没什么问题。
我分析如下:

感谢你的分析,听了你的分析我觉得确实可能是电流饱和了,我有了以下新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1.看了一下芯片手册,闭环增益50dB时频率响应接近4kHz,但这已符合采集信号的频率(50hz以下),所以这个影响是不是就不大;
2.我回想了一下,确实当波形被限制在-1.2V~+1.4V时,RR2的阻值只有280Ω(可能是调零电阻的并联导致了放大倍数远远超过280/200=1.4倍),因电阻太小,这样流过的电流是不是就过大而导致的电流饱和,对应电压就被限制在了-1.2V~+1.4V。而在我将RR2阻值调整到更大后,由V=IR,以至于我能输出的电压饱和值得到提升。至于第三张图,为什么随着零点的下移,正半部分反而从1.4V变成了1.6V,我现在觉得是因为本来正常输出就不应该是1.4V,而是更高,经过零点的下移使得正半部分电压受到的限制有了一定的减小,所以被拉长。
3.我用的是陶瓷电容,刚刚看芯片手册说了用低ESR的电容,这点我明白了,谢谢指点。
4.之前并不知道增益会影响带宽,学到了挺多。后面的电容我是要滤高频的,这里就打算暂用一个放大。

似乎问题被解决了,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算一下当 R1 分别是 200欧 和 1K 时的运放放大倍数。

谢谢,一个接近50倍,一个接近10倍,但因为调零电阻我感觉放大倍数会更大不止一点(因为R2只有1K)

网友F:
偏压调整移到运放+端,这个电路明显影响了电路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偏压调整移到运放+端,这个电路明显影响了电路增益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