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驱相关] 【SWDM-QFP100-34SVEA3测评】+LVGL 官方DEMO测试

楼主(2023-05-26):
LVGL 官方提供了好几种demo,今天我们来测试benchmark
1、LVGL源码结构

可以看到官方的demo有benchmark、keypad_encoder、music、printer、stress、widgets等

2、lv_ex_conf.h文件配置

主要修改下面两个宏
#define LV_USE_DEMO_WIDGETS        0
#define LV_USE_DEMO_BENCHMARK   1

3、编译下载,看现象

网友A:
LVGL还支持鼠标、键盘、触摸屏等多种输入设备,并提供了事件分发机制和回调函数,使用户可以方便地响应用户输入。

网友B:
lvgl8和lvgl7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C:
LVGL将屏幕的内保存到缓冲区中并将其发送到显示器,缓冲区可以小于屏幕。

网友D:
由于LVGL提供了大量的GUI组件和动画效果,还需要考虑系统运行速度和稳定性等问题。

网友E:
确保LVGL能够正常运行并提供稳定的体验。

网友F:
在使用LVGL时,需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资源配置、界面设计和外设驱动等方面的工作,并进行充分测试和优化,以确保系统的稳定可靠性。

网友G:
lvgl按键事件回调执行时间长?

网友H:
LVGL是一款开源的图形界面库,支持多种平台和操作系统。

网友:
选择合适的LVGL版本

网友I:
LVGL是一款强大而灵活的GUI库,可以帮助用户快速构建具有高度美观和交互性的UI界面。

网友J:
LVGL提供了丰富的GUI组件、动画效果、主题样式等功能,用户可以通过简单的API调用来实现各种复杂的UI界面。

网友K:
SWDM上提升 LVGL 帧率的方法

网友L:
LVGL移植适配FATFS可以吗

网友M:
在进行LVGL移植时,需要先了解目标平台的硬件结构和驱动接口,并根据这些信息修改LVGL的配置文件。

网友N:
支持自定义主题样式和图形元素吗

网友O:
lvgl可以用于大型GUI开发吗

网友P:
配置编译工具链和环境变量,编译LVGL的源代码和驱动代码。

网友Q:
在进行LVGL移植时, 需要考虑到不同操作系统和平台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L:
LVGL移植适配FATFS可以吗

可以支持的

网友R:
不错,现在用LVGL的好像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