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系列的停止模式

楼主(2023-05-26):
1 简介
停止(STOP)模式是 HC32F460 系列芯片三种低功耗模式之一,在停止模式中,CPU、大部
分外设和时钟源都停止动作,芯片保持 CPU 内部寄存器和 SRAM 数据,外设状态和管脚状
态。
2 寄存器介绍
1) PWR_PWRC1:电源模式控制寄存器,设定不同模式进去 STOP 模式时的驱动能力。
2) PWR_STPMCR:停止模式控制器,使能 STOP 模式以及设定 STOP 模式唤醒时 CLK、
FLASH 状态。
3) INT_WUPEN:停止模式唤醒事件使能寄存器。
注意:
- 进入 stop 模式之前必须设定 INT_WUPEN,使能相应唤醒事件,否则无法唤醒 stop 模
式。
3 操作流程
3.1 进入停止模式

上图列出了进入停止模式的步骤,在停止模式中,芯片的外设和 CPU 都停止工作。
为 注意:当系统时钟为 HRC 和 和 MPLL 时,需切换系统时钟源至 MRC ,其他时钟源只需打开
HRC

楼主:
3.2 解除停止模式
停止模式可以通过复位和中断解除。
可以用于解除停止模式的复位方式有:
 管脚复位
 上电复位
 欠压复位(BOR)
应用笔记 Page 5 of 11
 电压检测 1/2 复位
 专用看门狗复位
可以用于解除停止模式的中断事件有:
 管脚中断 EIRQ0~15
 电压检测 1/2 中断
 专用看门狗下溢中断
 实时时钟的周期中断
 闹钟中断
 唤醒定时器中断
 比较器 1 中断
 UART1_RXD0 中断
 TIMER01_A比较匹配中断
注意:
- 选择中断事件解除停止模式,需在进入停止模式之前操作 INT_WUPEN 寄存器,设定相应
中断事件唤醒许可。
上图说明了唤醒停止模式的步骤。

楼主:
4 注意事项
1) 执行 WFI 进入停止模式之前,需确保 FLASH 不处于编程或者擦除状态(即
EFM_FSR.RDY=1),且振荡停止监测功能无效,否则芯片无法进入停止模式。
2) 执行 WFI 进入停止模式之前,需确保 DMA 处于停止状态(即 DMA_EN.EN=0),否则芯
片可能会出现不可保证的动作。
3) 执行 WFI 进入停止模式之前,需将 EIRQ 的数字滤波设置为无效,否则该中断不能用于
STOP 唤醒。
4) 选择中断事件解除停止模式,在执行 WFI 进入停止模式之前,需使能相应中断事件唤醒
停止模式(INT_WUPEN)。
5) 执行 WFI 进入停止模式之前,需确保其他外设中断(非 STOP 模式唤醒中断)都已关闭。
否则其他中断的触发可能导致芯片出现不可保证的动作。唤醒后,再恢复其他外设中断状
态,以免错过中断事件。
6) 执行 WFI 进入停止模式之前,须确保 HRC 震荡,若系统时钟为 HRC 和 MPLL,还需将
系统时钟切换至 MRC,唤醒后再恢复系统时钟,恢复 HRC 状态。
7) 由中断事件将 MCU 从停止模式恢复时,需将系统从 MRC 恢复至用户时钟设定,并还原
中断配置
- 其中第 4、5、6、7 点注意事项可通过自行关闭 NVIC 及时钟模块对应寄存器实现,或调
用 XHSC 提供的 API 接口:。
 en_result_t enIntWakeupEnable(uint32_t u32WakeupSrc); (使能中断事件唤醒停止模
式)
 void PWC_EnterStopMd(void); (进入停止模式)
此函数额外占用约 100us@168MHz
 void PWC_IrqClkBackup(void); (备份用户时钟设置)
此函数额外占用约 50us@168MHz
 void PWC_IrqClkRecover(void)(恢复用户时钟设置)
此函数额外占用约 50us@168MHz

网友A:
专用看门狗下溢中断这个是什么看门狗?

网友B:
STOP模式下的功耗是多少?

网友C:
STOP模式,哪些外设会被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