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5.00元(功能说明)
奥托尼克斯电子光幕拆解

楼主(2023-05-26):
#申请原创# @21ic小喇叭 @王栋春 @21ic小可爱 @21小管家
好久没拆解,最近这几天总是忙忙碌碌,忙里偷闲,又去别的部门看下有没有什么可玩的。
一眼就看到这对玩意,电子光幕,也有叫光电开关的,打听了一下,原来的设备用这个不方便操作,就拆下来了,然后到我手里。

先看下参数
型号BW40-14,感应高度520㎜,检测对象50㎜最小直径,控制输出100毫安。
感应范围0.1-7米,响应时间10毫秒,工作电压12-24Vdc,电流最大100毫安,防护等级IP65。
电源线一共4个引脚,1/3棕蓝为供电,2/4白黑为同步测试线,品牌为奥托尼克斯,生产地址也是韩国,Autonics,是一个韩国品牌,主要生产传感器,机器视觉,控制器,电力电子,运动设备等等。
这个光幕开关,在京东售价1400元,不便宜,一起拆开研究下用料。

外观采用铝合金材质,三面铝合金,一面光幕,两端用塑料封闭,四颗螺丝固定,塑料盖有两种固定方式,可通过两颗螺丝固定支架上,也可通过中间6毫米螺丝来固定。
接头,四根线,防呆设计的插头。

拆下四颗螺丝,抽出里面板子,漏出灯珠,灯珠是隔一个安装一个,距离是4厘米,检测直径为5厘米,用手伸进感应区域是可以检测出来的。
铝合金材质内部使用一块塑料片用来隔离,起到绝缘作用。

灯板整体由四块组成,其中2/3块完全一样,控制板为第一块,其他为串联电路,灯珠一共14颗,空位也是14个。

控制板侧面一块泡沫胶,盖住整个板,撕下来,可以看到整块线路板,比较整洁,电源从右边进去,首先经过一个pin开关,也就是说拿出板子的时候就断电了,防止灯珠的照射。
灯珠板,通过插到主板上面,焊锡焊接,一共三块焊接处。
一颗ATMEL的ATMEGA48A单片机。

顶部一颗HC4094分两组连接到LV08A。

每块板之间,通过这个排线链接,最下面的板没有那么长,所以只需要控制一半就好。

灯的连接处,是用这个卡扣直接卡住。

状态指示灯,操作时候,如果中间有物体,就会亮红灯。

这是另一块的接收板,我以为两个是一样的,控制板,差不多,灯板上预留的位置跟发射板差不多,检测直径50毫米,如果补全灯珠跟其他元件,应该检测直径在25毫米,会更精准。

整体拆解就这个样子,大概原理应该是装在危险区域,设备启动后,不能有其他物体,通过,如果检测到有物体,会回传信号给PLC,然后PLC停止正在运行的程序,防止危险的发生。原理跟电梯门两端的感应器差不多。一般用在一些需要手动操作,启动后该区域不能有任何遮挡。
电路板的原理,一个发射一个接收,相互感应。单片机的原理不太懂,请教朋友们给普及下[抱拳][抱拳]

以下是该设备的使用详细参数。仅供参考一下。。

@改名了 :破烂,拉倒吧,很多东西俺都没见过!
@王栋春 :哪有啥好货,都是些破破烂烂的。
坛友那里的好货不少呀,不知可以送点玩玩吗?

网友A:
我说真行啊大佬!每次都把我小跑堂给忘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真行啊大佬!每次都把我小跑堂给忘掉!!

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