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外扩SDRAM的教程啊?

楼主(2023-05-26):
之前一直用的st,换芯片后感觉不会上手了

网友A:
SDRAM时序比较严格,因此需要严格遵守时序要求设计时序控制电路。

网友B:
按照SDRAM芯片和STM32单片机的引脚分布图,进行电路设计,包括连接线路、电源和地线、时钟信号和控制信号等。

网友C:
可以外扩多大的sram

网友D:
如何往外部存储sram写数据

网友E:
按照SDRAM芯片和GD32单片机的引脚分布图,进行电路设计,包括连接线路、电源和地线、时钟信号和控制信号等。

网友F:
GD32F系列单片机那款支持SDRAM?

网友G:
用fsmc可以外扩SDRAM吗

网友H:
根据所使用的单片机型号和SDRAM规格,选择一个合适的SDRAM芯片,并查询其数据手册,了解其电气特性、接口定义等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fsmc可以外扩SDRAM吗

ex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