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基于STM32F407(模拟&硬件)I2C通讯

楼主(2023-05-26):
核心板:STM32F407

实验目的:通过I2C来读写EEPROM

目录

EEPROM读写相关数据的协议

I2C基本协议层

I2C基本读写

I2C数有效性

I2C响应 与非响应

模拟I2C代码

模拟I2C代码相关定义

延时代码

起始信号代码

停止信号代码

发送一个字节代码

接收一个字节代码

等待从机应答代码

主机应答代码

主机非应答代码

等待EEPROM写入完成代码

引脚初始化代码

写一页数据代码

写大量数据代码

读大量数据代码

硬件I2C代码

硬件主发送、接收时序图

硬件I2C代码相关定义

I2C相关配置代码

等待EEPROM写入完成代码

写入一个字节代码

读一个字节代码

写一页数据代码

写大量数据代码

读大量数据代码

EEPROM读写相关数据的协议

楼主:
I2C基本协议层
I2C基本读写

楼主:
I2C起始信号与终止信号

楼主:
I2C数有效性

楼主:
I2C响应 与非响应

楼主:
模拟I2C代码
模拟I2C代码相关定义
#define EEPROM_I2C_Write              0xA0        //EEPROM的设备地址(1010 000) + 0(写)
#define EEPROM_I2C_Read               0xA1        //EEPROM的设备地址(1010 000) + 1(读)
#define EEPROM_PAGE_SIZE                           8

/* I2C_SCL——PB8 */
#define I2C_SCL_PIN                                                                  GPIO_Pin_8
#define I2C_SCL_GPIO_PORT                                                        GPIOB
#define I2C_SCL_GPIO_CLK                                                        RCC_AHB1Periph_GPIOB

/* I2C_SDA——PB9 */
#define I2C_SDA_PIN                                                                  GPIO_Pin_9
#define I2C_SDA_GPIO_PORT                                                        GPIOB
#define I2C_SDA_GPIO_CLK                                                        RCC_AHB1Periph_GPIOB

#define I2C_SCL_1()  GPIO_SetBits(I2C_SCL_GPIO_PORT, I2C_SCL_PIN)                /* SCL = 1 */
#define I2C_SCL_0()  GPIO_ResetBits(I2C_SCL_GPIO_PORT, I2C_SCL_PIN)                /* SCL = 0 */

#define I2C_SDA_1()  GPIO_SetBits(I2C_SDA_GPIO_PORT, I2C_SDA_PIN)                /* SDA = 1 */
#define I2C_SDA_0()  GPIO_ResetBits(I2C_SDA_GPIO_PORT, I2C_SDA_PIN)                /* SDA = 0 */

#define I2C_SDA_READ()  GPIO_ReadInputDataBit(I2C_SDA_GPIO_PORT, I2C_SDA_PIN)        /* 读SDA口线状态 */

void I2C_Buff_Read(uint8_t ADDR , uint8_t *Data,uint16_t size);
void I2C_Buff_Write(uint8_t ADDR , uint8_t *Data,uint16_t size);

void I2C_GPIO_Config(void);

楼主:
延时代码
static void I2C_Delay(void)
{
        uint8_t i;

        /*
                可用逻辑分析仪测量I2C通讯时的频率
    工作条件:CPU主频168MHz ,MDK编译环境,1级优化

                经测试,循环次数为20~250时都能通讯正常
        */
        for (i = 0; i < 40; i++);
}

楼主:
起始信号代码
void I2C_Start(void)
{
        /* 当SCL高电平时,SDA出现一个下跳沿表示I2C总线启动信号 */
        I2C_SDA_1();
        I2C_SCL_1();
        I2C_Delay();
        I2C_SDA_0();
        I2C_Delay();
        I2C_SCL_0();//钳住I2C总线(防止数据错误)
        I2C_Delay();
}

楼主:
       注意:最后一定要将SCL拉低,否则数据错误。(因为SCL为高电平SDA数有效,则发送从机设备地址时必然出错)

楼主:
停止信号代码
void I2C_Stop(void)
{
        /* 当SCL高电平时,SDA出现一个上跳沿表示I2C总线停止信号 */
        I2C_SDA_0();
        I2C_SCL_1();
        I2C_Delay();
        I2C_SDA_1();
}

楼主:
发送一个字节代码
void I2C_SendByte(uint8_t data)
{
        uint8_t i;

        /* I2C先发送字节的高位bit7(SCL为高电平时SDA电平有效) */
        for (i = 0; i < 8; i++)
        {
                if (data & 0x80)
                {
                        I2C_SDA_1();
                }
                else
                {
                        I2C_SDA_0();
                }

                I2C_Delay();
                I2C_SCL_1();
                I2C_Delay();
                I2C_SCL_0();

                if (i == 7)
                {
                         I2C_SDA_1(); // 释放总线,交给从机来应答
                }
                data <<= 1;        /* 左移一个bit */
                I2C_Delay();
        }
}

楼主:
      注意:发送完最后一次时主机要释放对SDA控制权(将SDA拉高),交给从机来发送应答与非应答信号。

楼主:
接收一个字节代码
uint8_t I2C_ReadByte(void)
{
        uint8_t i;
        uint8_t value = 0;

        /* EEPROM先发高位 */

        for (i = 0; i < 8; i++)
        {
                value <<= 1;
                I2C_SCL_1();
                I2C_Delay();
                if (I2C_SDA_READ())//如果发来的数据为1
                {
                        value++;
                }
                I2C_SCL_0();//切换电平准备接收下一个字节
                I2C_Delay();
        }
        return value;
}

楼主:
等待从机应答代码
uint8_t I2C_WaitAck(void)
{
        uint8_t re;

        I2C_SDA_1();        /* CPU释放SDA总线,把控制权交给从机 */
        I2C_Delay();
        I2C_SCL_1();        /* CPU驱动SCL = 1, 此时器件会返回ACK应答 */
        I2C_Delay();
        if (I2C_SDA_READ())        /* CPU读取SDA口线状态 */
        {
                re = 1;
        }
        else//应答
        {
                re = 0;
        }
        I2C_SCL_0();//拉低,为了下次数据的正确
        I2C_Delay();
        return re;
}

楼主:
   注意:最后一定要将SCL拉低,否则数据错误。

楼主:
主机应答代码
void I2C_Ack(void)
{
        /* SCL为高电平,SDA为低电平为应答 */
        I2C_SDA_0();        /* CPU驱动SDA = 0 */
        I2C_Delay();
        I2C_SCL_1();        /* CPU产生1个时钟 */
        I2C_Delay();
        I2C_SCL_0();
        I2C_Delay();
        I2C_SDA_1();        /* CPU释放SDA总线 *///不释放总线会导致从机发来的数据均为0
}
   注意:要释放总线 (将SDA拉高)。

楼主:
主机非应答代码
void I2C_NAck(void)
{
        /* SCL为高电平,SDA为高电平为非应答 */
        I2C_SDA_1();        /* CPU驱动SDA = 1 */
        I2C_Delay();
        I2C_SCL_1();        /* CPU产生1个时钟 */
        I2C_Delay();
        I2C_SCL_0();
        I2C_Delay();
}

楼主:
等待EEPROM写入完成代码
void Wait_For_Writed()
{
        uint32_t TIME_OUT = 0xFFFFF;

        while(TIME_OUT--)//一直呼叫从机,只有当从机写完后才会响应我们
        {
                I2C_Start();

                I2C_SendByte(EEPROM_I2C_Write);//发送写指令

                if(I2C_WaitAck() == 0)//等待从机响应
                {
                        I2C_Stop();
                        return ;
                }
        }
        I2C_Stop();
}

  注意:一定要等写完,否则会卡死或者数据错误。

楼主:
引脚初始化代码
void I2C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I2C_SCL_GPIO_CLK | I2C_SDA_GPIO_CLK, ENABLE);        /* 打开GPIO时钟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          /* 开漏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I2C_SCL_PIN;
        GPIO_Init(I2C_SCL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I2C_SDA_PIN;
        GPIO_Init(I2C_SDA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给一个停止信号, 复位I2C总线上的所有设备到待机模式 */
        I2C_Stop();
}

楼主:
写一页数据代码
void I2C_Page_Write(uint8_t ADDR,uint8_t *Data,uint16_t size)
{
        I2C_Start();

        I2C_SendByte(EEPROM_I2C_Write);//发送写指令

        while(I2C_WaitAck());//等待从机响应

        I2C_SendByte(ADDR);//发送写在哪

        while(I2C_WaitAck());//等待从机响应

        while(size--)//发送数据
        {
                I2C_SendByte(*Data);
                while(I2C_WaitAck());//等待从机响应
                Data++;
        }

        I2C_Stop();

        Wait_For_Writed();//等待写入完成
}

楼主:
写一页数据代码
void I2C_Page_Write(uint8_t ADDR,uint8_t *Data,uint16_t size)
{
        I2C_Start();

        I2C_SendByte(EEPROM_I2C_Write);//发送写指令

        while(I2C_WaitAck());//等待从机响应

        I2C_SendByte(ADDR);//发送写在哪

        while(I2C_WaitAck());//等待从机响应

        while(size--)//发送数据
        {
                I2C_SendByte(*Data);
                while(I2C_WaitAck());//等待从机响应
                Data++;
        }

        I2C_Stop();

        Wait_For_Writed();//等待写入完成
}
注意:一定要等待一会,要不然数卡死或者数据错误。

楼主:
写大量数据代码
void I2C_Buff_Write(uint8_t ADDR , uint8_t *Data,uint16_t size)
{
        uint16_t num_of_page = size / EEPROM_PAGE_SIZE;//算出来有几页
        uint16_t single_byte = size % EEPROM_PAGE_SIZE;//算出来有几个单个的字节数
        uint16_t single_addr = ADDR % EEPROM_PAGE_SIZE;//算出来这一页有几个位置

        if(single_addr == 0)//如果地址对齐
        {
                while(num_of_page--)
                {
                        I2C_Page_Write(ADDR,Data,EEPROM_PAGE_SIZE) ;

                        ADDR += EEPROM_PAGE_SIZE;
                        Data += EEPROM_PAGE_SIZE;
                }
                I2C_Page_Write(ADDR,Data,single_byte) ;
        }
        else
        {
                /* 第一次写入的数据字节数(为了让地址对齐) */
                uint16_t first_write_size = EEPROM_PAGE_SIZE - single_addr;//算出来这一页还差几个位置不全一页

                I2C_Page_Write(ADDR,Data,first_write_size);//补全

                uint16_t surplus = size - first_write_size;//剩余的数据字节数
                Data += first_write_size;
                ADDR += first_write_size;

                num_of_page = surplus / EEPROM_PAGE_SIZE;//算出来有几页
                single_byte = surplus % EEPROM_PAGE_SIZE;//算出来有几个单个的字节数

                while(num_of_page--)
                {
                        I2C_Page_Write(ADDR,Data,EEPROM_PAGE_SIZE) ;

                        ADDR += EEPROM_PAGE_SIZE;
                        Data += EEPROM_PAGE_SIZE;
                }
                I2C_Page_Write(ADDR,Data,single_byte) ;
        }
}

楼主:
读大量数据代码
void I2C_Buff_Read(uint8_t ADDR , uint8_t *Data,uint16_t size)
{
        I2C_Start();

        I2C_SendByte(EEPROM_I2C_Write);//发送写指令

        while(I2C_WaitAck());//等待从机响应

        I2C_SendByte(ADDR);//发送写在哪

        while(I2C_WaitAck());//等待从机响应

        I2C_Start();

        I2C_SendByte(EEPROM_I2C_Read);//发送读指令

        while(I2C_WaitAck());//等待从机响应

        while(size--)
        {
                *Data = I2C_ReadByte();//读取数据

                if(size == 0)//接收了最后一个数据主机发送非应答
                        I2C_NAck();
                else
                        I2C_Ack();
                Data++;
        }

        I2C_Stop();
}

楼主:
硬件I2C代码
硬件主发送、接收时序图
        (摘自stm32f407中文手册)

楼主:
硬件I2C代码相关定义
#define EEPROM_I2C_ADDR                        0xA0
#define EEPROM_PAGE_SIZE                                 8

#define I2C                                                                I2C1
#define I2C_CLK                                                 RCC_APB1Periph_I2C1
#define I2C_Speed                                                 400000
#define I2C_OWN_ADDR                                        0x78                        //地址只需要不同于总线上的其他设备地址即可

/* I2C_SCL——PB8 */
#define I2C_SCL_PIN                                          GPIO_Pin_8
#define I2C_SCL_GPIO_PORT                                GPIOB
#define I2C_SCL_GPIO_CLK                                RCC_AHB1Periph_GPIOB
#define I2C_SCL_SOURCE                                        GPIO_PinSource8
#define I2C_SCL_AF                                                GPIO_AF_I2C1

/* I2C_SDA——PB9 */
#define I2C_SDA_PIN                                          GPIO_Pin_9
#define I2C_SDA_GPIO_PORT                                GPIOB
#define I2C_SDA_GPIO_CLK                                RCC_AHB1Periph_GPIOB
#define I2C_SDA_SOURCE                                        GPIO_PinSource9
#define I2C_SDA_AF                                                GPIO_AF_I2C1

void I2C_Config(void);

void I2C_Byte_Write(uint8_t ADDR , uint8_t Data);//向EEPROM中ADDR地址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void I2C_Random_Read(uint8_t ADDR , uint8_t *Data);//随机读取EEPROM中ADDR地址的数据(一个字节)

void I2C_Page_Write(uint8_t ADDR,uint8_t *Data,uint16_t size) ;//写入一页的数据

void I2C_Buffer_Write(uint8_t ADDR , uint8_t *Data,uint16_t size);//批量写入数据
void I2C_Buffer_Read(uint8_t ADDR , uint8_t *Data,uint16_t size);//批量读取数据

楼主:
I2C相关配置代码
void I2C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 使能 I2C 引脚的 GPIO 时钟 */
        RCC_AHB1PeriphClockCmd(I2C_SCL_GPIO_CLK | I2C_SDA_GPIO_CLK,ENABLE);
        /* 使能 I2C 时钟 */
        RCC_APB1PeriphClockCmd(I2C_CLK,ENABLE);

        /* 将对应的IO口连接到外设,开始启动复用功能 */
        GPIO_PinAFConfig(I2C_SCL_GPIO_PORT,I2C_SCL_SOURCE,I2C_SCL_AF);
        GPIO_PinAFConfig(I2C_SDA_GPIO_PORT,I2C_SDA_SOURCE,I2C_SDA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 ;//开漏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High_Speed ;//高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I2C_SCL_PIN;//配置发送引脚
        GPIO_Init (I2C_SCL_GPIO_POR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I2C_SDA_PIN;//配置发送引脚
        GPIO_Init (I2C_SDA_GPIO_PORT,&GPIO_InitStructur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I2C_Speed;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 模式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I2C_OWN_ADDR;

        I2C_Init(I2C, &I2C_InitStructure);

        I2C_Cmd(I2C,ENABLE);
}

楼主:
等待EEPROM写入完成代码
/* 等待RRPROM内部写入完成 */
static void Wait_For_EEPROM(void)
{
        uint32_t check_count = 0xFFFFF;
        uint32_t count_wait  = 0xFFFF;
        while(check_count--)
        {
                        /* 产生一个起始信号 */
                I2C_GenerateSTART(I2C ,ENABLE);

                /* 等待EV5事件,直到成功 */
                while(I2C_CheckEvent(I2C,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SUCCESS);

                /* 发送EEPROM设备的地址,设置为写方向 */
                I2C_Send7bitAddress(I2C, EEPROM_I2C_ADDR,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 重置TIME_OUT */
                count_wait = 0xFFFF;
                /* 等待EV6事件,直到成功,说明EEPROM写完了,可以相应我们了 */
                while(count_wait --)//只有RRPROM写完了,我们寻址,他才会响应我们,否则是不会响应我们的
                {
                        /* 若检测到响应,说明内部写时序完成,跳出等待函数 */
                        if(I2C_CheckEvent(I2C,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SUCCESS )
                        {
                                I2C_GenerateSTOP(I2C, ENABLE );//产生一个停止信号
                                return ;
                        }
                }
        }
        I2

楼主:
写入一个字节代码
/* 向EEPROM中ADDR地址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void I2C_Byte_Write(uint8_t ADDR , uint8_t Data)
{
        I2C_GenerateSTART(I2C, ENABLE);//产生一个起始信号

        while(I2C_CheckEvent(I2C,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SUCCESS);//等待EV5事件产生

        I2C_Send7bitAddress(I2C, EEPROM_I2C_ADDR,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发送地址,为写方向

        while(I2C_CheckEvent(I2C,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SUCCESS);//等待EV6事件产生

        I2C_SendData(I2C,  ADDR);//发送存放数据的地址

        /*(EV8事件是用来检测数据是否正在发送,发送完成会产生一个EV8_2事件,因此我们检测该事件)*/
        while(I2C_CheckEvent(I2C,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SUCCESS);//等待EV8_2事件产生

        I2C_SendData(I2C,  Data);//发送存放数据

        while(I2C_CheckEvent(I2C,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SUCCESS);//等待EV8_2事件产生

        I2C_GenerateSTOP(I2C, ENABLE);

        Wait_For_EEPROM();//等待EEPROM写入完成
}

楼主:
读一个字节代码
/* 随机读取EEPROM中ADDR地址的数据,用Data返回 */
void I2C_Random_Read(uint8_t ADDR , uint8_t *Data)
{
        /* 第一个起始信号用于写入我们要读取数据的地址 */
        I2C_GenerateSTART(I2C, ENABLE);//产生一个起始信号

        while(I2C_CheckEvent(I2C,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SUCCESS);//等待EV5事件产生

        I2C_Send7bitAddress(I2C, EEPROM_I2C_ADDR,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发送地址,为写方向

        while(I2C_CheckEvent(I2C,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SUCCESS);//等待EV6事件产生

        I2C_SendData(I2C,  ADDR);//发送存放数据的地址

        /*(EV8事件是用来检测数据是否正在发送,发送完成会产生一个EV8_2事件,因此我们检测该事件)*/
        while(I2C_CheckEvent(I2C,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SUCCESS);//等待EV8_2事件产生

        /* 产生第二个信号,用于读取数据 */
        I2C_GenerateSTART(I2C, ENABLE);//产生一个起始信号

        while(I2C_CheckEvent(I2C,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SUCCESS);//等待EV5事件产生

        I2C_Send7bitAddress(I2C, EEPROM_I2C_ADDR, I2C_Direction_Receiver);//发送地址,为写方向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 DISABLE);//非应答信号

        while(I2C_CheckEvent(I2C,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 SUCCESS);//等待EV6事件产生

        /* 先发非应答信号,然后在等待数据传送到DR寄存器,否则在停止前会接收到错误的数据 */
        while(I2C_CheckEvent(I2C,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SUCCESS);//等待EV7事件产生

        *Data = I2C_ReceiveData(I2C);

        I2C_GenerateSTOP(I2C, ENABLE);
}

楼主:
   注意:在接收数据完成时要提前发送非应答数据 。

楼主:
写一页数据代码
/* 写入一页的数据,size不可大于8,否则数据错误 */
void I2C_Page_Write(uint8_t ADDR,uint8_t *Data,uint16_t size)
{
        I2C_GenerateSTART(I2C, ENABLE);//产生一个起始信号

        while(I2C_CheckEvent(I2C,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SUCCESS);//等待EV5事件产生

        I2C_Send7bitAddress(I2C, EEPROM_I2C_ADDR,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发送地址,为写方向

        while(I2C_CheckEvent(I2C,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SUCCESS);//等待EV6事件产生

        I2C_SendData(I2C,  ADDR);//发送存放数据的地址

        /*(EV8事件是用来检测数据是否正在发送,发送完成会产生一个EV8_2事件,因此我们检测该事件)*/
        while(I2C_CheckEvent(I2C,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SUCCESS);//等待EV8_2事件产生

        while(size--)
        {
                I2C_SendData(I2C, *Data);//发送存放数据的地址

                while(I2C_CheckEvent(I2C,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SUCCESS);//等待EV8_2事件产生

                Data++;
        }

        I2C_GenerateSTOP(I2C, ENABLE);

        Wait_For_EEPROM();//等待EEPROM写入完成
}

楼主:
写大量数据代码
/* 批量写入数据 */
void I2C_Buffer_Write(uint8_t ADDR , uint8_t *Data,uint16_t size)
{
        uint16_t num_of_page = size / EEPROM_PAGE_SIZE;//算出来有几页
        uint16_t single_byte = size % EEPROM_PAGE_SIZE;//算出来有几个单个的字节数
        uint16_t single_addr = ADDR % EEPROM_PAGE_SIZE;//算出来这一页有几个位置

        if(single_addr == 0)//说明地址对齐
        {
                while(num_of_page--)
                {
                        I2C_Page_Write(ADDR,Data,EEPROM_PAGE_SIZE) ;

                        ADDR += EEPROM_PAGE_SIZE;
                        Data += EEPROM_PAGE_SIZE;
                }
                I2C_Page_Write(ADDR,Data,single_byte) ;
        }
        else
        {
                /* 第一次写入的数据字节数(为了让地址对齐) */
                uint16_t first_write_size = EEPROM_PAGE_SIZE - single_addr;//算出来这一页还差几个位置不全一页

                I2C_Page_Write(ADDR,Data,first_write_size);//补全

                uint16_t surplus = size - first_write_size;//剩余的数据字节数
                Data += first_write_size;
                ADDR += first_write_size;

                num_of_page = surplus / EEPROM_PAGE_SIZE;//算出来有几页
                single_byte = surplus % EEPROM_PAGE_SIZE;//算出来有几个单个的字节数

                while(num_of_page--)
                {
                        I2C_Page_Write(ADDR,Data,EEPROM_PAGE_SIZE) ;

                        ADDR += EEPROM_PAGE_SIZE;
                        Data += EEPROM_PAGE_SIZE;
                }
                I2C_Page_Write(ADDR,Data,single_byte) ;
        }
}

楼主:
读大量数据代码
/* 批量读取数据 */
void I2C_Buffer_Read(uint8_t ADDR , uint8_t *Data,uint16_t size)
{
        I2C_GenerateSTART(I2C, ENABLE);//产生一个起始信号

        while(I2C_CheckEvent(I2C,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SUCCESS);//等待EV5事件产生

        I2C_Send7bitAddress(I2C, EEPROM_I2C_ADDR,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发送地址,为写方向

        while(I2C_CheckEvent(I2C,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SUCCESS);//等待EV6事件产生

        I2C_SendData(I2C,  ADDR);//发送存放数据的地址

        /*(EV8事件是用来检测数据是否正在发送,发送完成会产生一个EV8_2事件,因此我们检测该事件)*/
        while(I2C_CheckEvent(I2C,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SUCCESS);//等待EV8_2事件产生

        /* 产生第二个信号,用于读取数据 */
        I2C_GenerateSTART(I2C, ENABLE);//产生一个起始信号

        while(I2C_CheckEvent(I2C,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SUCCESS);//等待EV5事件产生

        I2C_Send7bitAddress(I2C, EEPROM_I2C_ADDR, I2C_Direction_Receiver);//发送地址,为写方向

        while(I2C_CheckEvent(I2C,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 SUCCESS);//等待EV6事件产生

        while(size--)
        {
                if(size == 0)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 DISABLE);//非应答信号
                else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 ENABLE);//应答信号
                /* 读取数据 */
                while(I2C_CheckEvent(I2C,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SUCCESS);//等待EV7事件产生

                *Data++ = I2C_ReceiveData(I2C);
        }

        I2C_GenerateSTOP(I2C, ENABLE);
}

楼主:
主函数中(串口通讯请自行配置)
int main(void)
{
        uint8_t Tx_Buff[256];
        uint8_t Rx_Buff[256];

        USART_Config();

        I2C_Config();

        for(int i = 0;i<TEST_SIZE;i++)//给buff赋值
        {
                Tx_Buff[i] = i;
        }

        I2C_Buffer_Write(0x00 ,Tx_Buff,256);
        I2C_Buffer_Read(0x00 , Rx_Buff,256);

        for(int i = 0;i<TEST_SIZE;i++)//给buff赋值
        {
                printf("0x%02x ",Rx_Buff[i]);
        }

        printf("\n一切OK\n");

        while (1)
        {
        }
}

楼主:
实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