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之UART模块中断和事件支持

楼主(2023-05-26):
UART 模块包含三个事件发布者而没有事件订阅者。一个事件发布者 (INT_EVENT0) 通过静态事件路由来管理到 CPU 子系统的 UART 中断请求 (IRQ)。第二个和第三个事件发布者(INT_EVENT1 和 INT_EVENT2)用于通过 DMA 事件路由设置 DMA 的触发信号。

详见下图:

网友A:
资料相对较少

网友B:
请问事件发布者和事件订阅者都分别指的什么呢

网友C:
1.声明委托:事件和事件处理程序必须有共同的签名和返回类型,它们通过委托类型进行描述。

2.声明事件:发布者类必须声明一个订阅者类可以注册的事件成员。

3.触发事件:发布者类中触发事件,便会调用注册在事件上的所有事件处理程序。

4.注册事件:订阅者必须订阅事件才能在事件被触发时得到通知。

5.处理事件:订阅者会在事件发生后执行相应的处理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事件发布者和事件订阅者都分别指的什么呢

应该就是一个事件或者是中断的发生以及接收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E:
我没有看太明白 不同的事件发布者对于上层来说有关系吗

网友F:
为什么DMA触发可以有两个事件发布者呢

网友G:
这是针对ti的情况还是说是大部分单片机都通用的情况呢

网友H:
楼上的问题都问的挺经典的,楼主有时间回答一下吗

网友I:
UART模块支持的事件类型包括数据接收完成事件、数据发送完成事件、帧错误事件、校验错误事件等。

网友J:
当发生UART相关事件时,UART模块会自动产生相应的中断或者事件请求,并将请求信号发送给CPU。

网友K:
uart通信中有哪些中断

网友L:
通过使用中断和事件机制,可以大大提高UART模块的效率和可靠性

网友M:
UART模块通常支持中断和事件机制,这些机制可以使CPU免于长时间轮询UART的接收和发送状态,从而提高系统性能。

网友N:
UART 控制器支持 6 个中断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