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之环回模式的解析

楼主(2023-05-26):
对于两线制的协议,比如UART和I2C,MSPM0L专门为之设置了环回模式,方便对外设模块进行诊断和调试。

1、UART模块:
通过设置 UART.CTL0 寄存器中的 LBE 位,可以将 UART 置于内部环回模式,以开展诊断或调试工作。在环回模式下,从 TXD 输出端发送的数据会在 RXD 输入端收到。启用环回时,将忽略在 RXD IO 引脚上接收到的数据。

2、I2C模块:
通过设置 I2C 控制器配置 I2Cx.MCR 寄存器中的 LPBK 位,可以将 I2C 模块置于内部环回模式,以便开展诊断或调试工作。在环回模式下,来自 I2C 的控制器部分的 SDA 和 SCL 信号连接到 I2C 模块的目标部分的 SDA 和 SCL 信号,以便在无需连接 I/O 的情况下对器件进行内部测试。

网友A:
串口为什么会loopback

网友B:
串口环回模式是指通过将串口的发送端和接收端连接在一起,实现数据的自我检测功能。

网友C:
我一直以为回环模式只存在于can通讯呢

网友D:
环回测试是通讯端口/线路维护和排障常用的方法,因为简单方便,不需要特定的仪器与软件,就能够迅速定位端口/线路的故障

网友E:
环回测试就是通过将被测设备或线路的收发端进行短接,让被测的设备接收自己发出的信号来判断线路或端口是否存在断点。

网友F:
当通过故障现象可以初步判断是线路问题时,通常从一端设备开始,从最近的结点向此设备环回,逐步扩展到再远一级的结点,更远一级的结

网友G:
环回测试分为软环回和硬环回,也叫做软件环回和硬件环回,一般简称软环和硬环。

网友G:
硬件环回比较简单,直接用硬件将线路上某结点(包括设备端口)的Tx和Rx进行短接,以达到向被短接端环回的目的,一般分段环回测试都采用也只能采用硬件环回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硬件环回比较简单,直接用硬件将线路上某结点(包括设备端口)的Tx和Rx进行短接,以达到向被短接端环回的目的 ...

是所有的芯片都具有硬件环回模式和软件环回模式吗

网友I:
串行接口实验中,自发自收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J:
回环模式是内部回环,不能检测外部硬件电路。

网友K:
串口环回模式通常用于调试和测试串口通信是否正常,或者测试串口硬件的工作状态是否正确

网友L:
自收自发?是不是Loop模式

网友M:
串口循环模式如何设置发送周期?

网友I:
环回模式?这是用来测试线路情况用的。

网友N:
模拟I2C回环时序传输数据,

网友O:
串口回环和环回是一样的吗

网友P:
在串口环回模式下,发送的数据会经过串口线路传输到接收端,然后通过接收器重新输入到发送端,最后被接收并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