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用IO模拟I2C的基础信号

楼主(2023-05-26):
接下来通过MCU的IO控制OLED模块的I2C接口来演示
/*
I2C Start
起始信号:时钟信号在高电平状态时候,数据线产生一个下降沿表示开始信号
*/
void I2C_Start()
{
        IO_SCL_SET_H();

        IO_SDA_SET_H();
        IO_SDA_SET_L();
}

/*
I2C Stop
停止信号:时钟信号在高电平状态时候,数据线产生一个上升沿表示停止
*/
void I2C_Stop()
{
        IO_SCL_SET_H();

        IO_SDA_SET_L();
        IO_SDA_SET_H();
}

/*
I2C ACK/NACK
应答信号:第九个时钟周期的时钟高电平时候读取SDA数据,如果SDA此时为0,则表示应答,如果为1则表示非应答。
*/
void I2C_ACK()
{
        IO_SDA_SET_H();

        IO_SCL_SET_H();
        if(Get_IO_SDA()==0)
        IO_SCL_SET_L();
        else
        while(Get_IO_SDA()==1);
        IO_SCL_SET_L();
}

/*
I2C 上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发送字节:发送字节是时钟信号的低电平时候修改数据,发送完要让时钟总线保持在低电平。
*/
void Write_I2C_Byte(unsigned char I2C_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O_SCL_SET_L();

                if((I2C_Byte<<i)&0x80)
                        IO_SDA_SET_H();
                else
                        IO_SDA_SET_L();

                IO_SCL_SET_H();
        }
        IO_SCL_SET_L();
}

网友A:
这是从我那复制的啊,可以。欢迎大家去科学家板块。

网友B:
感觉如果用io模拟的话 对时序的要求还是非常严格的

网友C:
还得注意时钟的配置以及延时函数的精准

网友D:
其实我感觉用引脚模拟iic 配置起来应该更加简单

网友E:
只不过相关功能的函数需要自己编写 然后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F:
iic其实本质上还是非常简单的  基本上所有io模拟的都是一个样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F:
iic其实本质上还是非常简单的  基本上所有io模拟的都是一个样子

是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标准的 通讯协议 所以无论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都要遵守

网友H(2023-07-05):
如何用IO口模拟I2C来实现

网友I:
在模拟I2C时, 需要根据所需的速度选择适当的延时或频率控制来满足通信需求。

网友J:
需要有相应的错误处理和容错机制来保证通信的可靠性,例如重新初始化I2C总线或中断传输等。

网友K:
最好参考相应的I2C通信协议规范和文档

网友L:
在模拟I2C时,你需要实现适当的冲突检测机制,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例如延时并重新尝试、发送NACK信号等。

网友M:
SCL和SDA线通常会使用外部上拉电阻将其拉到高电平。

网友N:
在SCL和SDA线上的时钟和数据信号都遵循I2C协议的时序要求

网友O:
I2C通信中,IO口需要支持正确的电平(高电平和低电平)以及驱动能力,以满足I2C总线的电气特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