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SPI通信你精通吗

楼主(2023-05-26):
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是一种常用的串行通信协议,用于在数字集成电路之间进行数据传输。它通常用于连接微控制器(或主机)与外部设备,如传感器、存储器、显示屏等。SPI具有简单、高效的特点,常用于需要高速数据传输和低复杂性的应用场景。

SPI协议由一个主设备(主机)和一个或多个从设备(从机)组成。主设备通过控制时钟信号(SCLK)来同步通信,同时使用两个数据线:MOSI(主输出、从输入)和MISO(主输入、从输出)进行双向数据传输。另外,SPI还包括一个片选信号(SS)用于选择从设备。

SPI通信的基本原则如下:

通信由主设备发起,主设备控制时钟信号的频率和极性。
主设备通过片选信号选择一个或多个从设备进行通信。
主设备通过MOSI发送数据,从设备通过MISO返回数据。
通信以字节为单位,主设备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同时接收一个字节的数据。
主设备可以在任何时候发起通信,并且可以在同一片选信号下发送多个字节。
下面是一个用C代码通过IO模拟SPI通信的示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 定义IO口和寄存器
#define MOSI_PIN   (1 << 0)  // MOSI引脚
#define MISO_PIN   (1 << 1)  // MISO引脚
#define SCLK_PIN   (1 << 2)  // 时钟引脚
#define SS_PIN     (1 << 3)  // 片选引脚

#define GPIO_DIR   (*(volatile uint32_t*)0x12345678)  // GPIO方向寄存器
#define GPIO_OUT   (*(volatile uint32_t*)0x1234567C)  // GPIO输出寄存器
#define GPIO_IN    (*(volatile uint32_t*)0x12345680)  // GPIO输入寄存器

// 初始化SPI引脚
void spi_init() {
    GPIO_DIR |= (MOSI_PIN | SCLK_PIN | SS_PIN);  // 设置引脚为输出
    GPIO_DIR &= ~MISO_PIN;                      // 设置引脚为输入
    GPIO_OUT |= SS_PIN;                         // 片选信号置高
}

// 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并接收返回数据
uint8_t spi_transfer(uint8_t data) {
    uint8_t recv = 0;
    for (int i = 0; i < 8; i++) {
        GPIO_OUT &= ~SCLK_PIN;                  // 时钟置低
        if (data & 0x80)
            GPIO_OUT |= MOSI_PIN;               // 发送高位
        else
            GPIO_OUT &= ~MOSI_PIN;              // 发送低位
        data <<= 1;
        GPIO_OUT |= S
        GPIO_OUT |= SCLK_PIN;                  // 时钟置高
        recv <<= 1;
        if (GPIO_IN & MISO_PIN)
            recv |= 0x01;                       // 接收高位
    }
    return recv;
}

int main() {
    spi_init();

    // 选择从设备
    GPIO_OUT &= ~SS_PIN;

    // 发送数据并接收返回数据
    uint8_t data = 0xAA;
    uint8_t recv = spi_transfer(data);

    // 取消选择从设备
    GPIO_OUT |= SS_PIN;

    printf("Sent: 0x%02X\n", data);
    printf("Received: 0x%02X\n", recv);

    return 0;
}
以上示例代码演示了通过IO模拟SPI通信的过程。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的硬件平台和编程环境进行相应的调整和配置。示例代码中的地址(0x12345678、0x1234567C、0x12345680)为虚拟地址,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替换为正确的GPIO寄存器地址。

网友A:
很多人说SPI比I2C好用,我觉得学透彻了,都好用。

网友B:
的确,只要学透了,好用不分伯仲

网友C:
SPI接口主要应用在EEPROM,Flash,实时时钟,AD转换器,还有数字信号处理器和数字信号解码器之间

网友D:
SCLK信号线只由主设备控制,从设备不能控制信号线,同样,在一个基于SPI的设备中,至少有1个主设备

网友E:
SPI允许数据一位一位的传送,甚至允许暂停,因为SCLK时钟线由主控设备控制,当没有时钟跳变时,从设备不采集或传送数据,也就是说,主设备通过对SCLK时钟线的控制可以完成对通讯的控制

网友F:
SPI的数据输入和输出线独立,所以允许同时完成数据的输入和输出。

网友G:
在点对点的通信中,SPI接口不需要进行寻址操作,且为全双工通信,显的简单高效

网友H:
SPI由一个主设备和一个或多个从设备组成,主设备启动一个与从设备的同步通讯,从而完成数据的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