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WM信号可以实现输出正弦波吗

楼主(2023-05-26):
PWM(脉宽调制)信号可以用于输出近似正弦波形。尽管PWM信号本质上是一种方波,但通过调整方波的占空比(高电平时间和周期时间的比例),可以产生类似正弦波形的输出。

正弦波是连续的模拟信号,而PWM信号是离散的数字信号。通过适当选择PWM的频率和调整占空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模拟正弦波形。实际上,更高的PWM频率和更细微的占空比调整可以提供更接近真实正弦波的近似。

在使用PWM信号输出正弦波时,可以通过以下步骤实现:

选择一个适当的PWM频率,这取决于所使用的硬件和所需的输出范围。
将PWM占空比与正弦波的振幅进行关联。较高的占空比可以对应较大的振幅,较低的占空比对应较小的振幅。
使用适当的算法(如Look-Up Table或数学函数)来生成正弦波的离散样本。
在每个PWM周期内,根据样本值调整PWM信号的占空比。
需要注意的是,PWM信号输出的正弦波在一些特定的频率范围内可能会产生谐波干扰或失真。频率和精度之间存在折衷。较高的PWM频率可以提供更好的分辨率,但会增加计算和处理的复杂性。

此外,如果你需要更精确和高质量的正弦波形输出,可能需要考虑使用专门的数字信号处理器(DSP)或DAC(数字模拟转换器)等器件,以便以连续模拟的方式生成精确的正弦波。

网友A(2023-07-21):
你需要通过运放配合实现吧

网友B:
应该实现不了正弦波吧

网友C:
你用DAC估计是可以

网友D:
没研究过啊,感觉实现不了吧

网友E:
你用运放或者分立元件,估计能实现

网友F:
其实用DAC属实好用

网友G:
应该可以输出正弦波吧,但是肯定不是很完美的正弦波啦

网友H:
为啥不考虑DAC呢?

网友I:
输出正弦波,估计也是锯齿比较大的吧

网友J:
你最好是用DAC输出,这样的正弦波效果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