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你知道如何通过PWM实现输出一个幅值和频率可调的正弦波吗

楼主(2023-05-26):
PWM信号输出的正弦波的频率和幅值都是可调的。通过调整PWM的频率和占空比,可以控制输出正弦波的频率和幅值。

频率调整:PWM信号的频率可以通过改变PWM周期的时间来调整。较短的周期会导致更高的频率,较长的周期会导致更低的频率。具体的频率调整范围取决于所使用的硬件和PWM模块的能力。

幅值调整:PWM信号的占空比可以与正弦波的幅值进行关联。通过增加或减小占空比,可以调整正弦波的振幅大小。一般来说,较高的占空比对应较大的幅值,较低的占空比对应较小的幅值。

需要注意的是,PWM信号输出的正弦波的最大频率和最大幅值受到所使用的硬件和PWM模块的限制。在实际应用中,应仔细了解硬件的规格和限制,并根据需求进行适当的调整和配置。

同时,调整PWM信号的频率和占空比可能需要进行一些计算和实验来确定最佳的参数值,以实现所需的正弦波频率和幅值。

楼主:
前提是让PWM通过一个低通滤波器,就可以实现输出正弦波了。当然,PWM的占空比要按照一定的规则按周期的不停的调整。

网友A:
这里的幅值  是不是仅仅指的pwm波的有效值的幅值呢

网友B:
无论是幅值可调还是频率可调 其本质都是频率可调

网友C:
这个需要比较复杂的计算吧  而且输出的波形不会很平滑

网友D:
可以输出可调的正弦波的,但是受限于pwm控制的节奏,波形可能会有一定的失真

网友E:
当然可以输出正弦波了 ,步距角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定义

网友F:
是使用查表的方式简单 还是使用计算的方式简单呢

网友G:
如何实现输出的正弦信号频率可调

网友H:
在使用PWM输出正弦波时,需要根据具体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采样周期、幅值范围和频率精度等参数,并进行相关优化和测试,以保证输出效果和稳定性。

网友G:
可以通过改变占空比的大小和比较寄存器的初始值来调整正弦波的幅值和偏置值,通过改变自动重载值来调整正弦波的频率。

网友I:
PWM脉冲宽度调制产生方波,正弦波,三角波的实现电路!

网友J:
根据正弦波的频率和采样周期,计算出每个PWM周期内需要产生多少个脉冲信号,并将此值设置为计时器的自动重载值(ARR),以保证PWM周期恰好等于正弦波的周期。

网友K: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放大器的输出端中加一个电容器

网友L:
数组中存储的是一个周期内正弦波的电平值,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和精度进行修改。

网友G(2023-07-05):
根据需要生成的正弦波的幅值,可以计算出相应的PWM占空比。

网友M:
写入 PWM 的占空比设置值,即前面计算得到的样本点数值。

网友N:
将计算得到的占空比设置给PWM模块,以控制PWM输出的高电平时间。可以使用相应的API或函数来实现这个设置。

网友O:
根据需求设置 PWM 的频率,这将影响输出正弦波的周期。

网友P:
根据需要生成的正弦波的频率,可以设置PWM的频率。频率表示PWM信号的周期,通常以赫兹(Hz)为单位。

网友Q:
在一个完的周期内,根据正弦函数计算每个样本点的数值。
将样本点的数值映射到 PWM 的占空比。

网友R:
初始化PWM模块,并设置相关的参数,如时钟源、分频系数、计数周期等。

网友S:
使用定时器或其他适当的方法,在每个PWM周期内生成正弦波的采样点。可以使用查表法或数学函数来计算每个采样点的值,并将其设置为PWM输出的目标值。

网友J:
需要考虑到PWM模块的精度、分辨率、输出电平等因素,并根据具体需求进行调整和优化。

网友T:
配置PWM模块的时钟源和分频系数。
设置PWM输出引脚及其工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