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国民技术N32G45X移植LVGL8.3+ILI9488

楼主(2023-05-26):
硬件方面

使用的是自制的一块控制板,主控选用的是国民技术的N32G452VEL7芯片,屏幕大小为3.5寸,驱动型号为ILI9488。
1.2 软件方面

从GitHub中获取LVGL码源: GitHub - lvgl/lvgl at release/v8.3
按照下边图示(步骤1-5)选择V8.3版本并进行下载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旧码头~」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CK_914/article/details/129258392

楼主:
移植LVGL
2.1 修改LVGL相关文件名

    打开下载好的LVGL-V8.3文件夹,移植LVGL主要就是操作下边这四份文件(/文件夹)

楼主:
在项目工程文件夹中创建一份新文件夹,并命名为LVGL,然后复制LVGL-V8.3里边的这四份文件,其中porting文件夹是在上图的examples文件夹里。
为了看着专业一点的感觉,我们可以将文件名进行修改,
lv_conf_template.h重命名为lv_conf.h、
porting文件夹里的lv_port_disp_template.c重命名为lv_port_disp.c、
lv_port_disp_template.h重命名为lv_port_disp.h。
port_disp (显示相关)
port_fs (文件系统相关)
port_indev(输入设备相关)

楼主:
加载LVGL头文件

    将LVGL的头文件加载进来并设置为C99模式

楼主:
添加LVGL码源
  在项目工程文件栏处创建两份新的文件
LVGL_SRC (用来存放lvgl源码)
LVGL_POR(用来配置lvgl接口文件)

楼主:
LVGL_POR文件里边加载这三份文件,(仅屏幕显示)

楼主:
将LVGL/src里边的所有.c文件全都加载进LVGL_SRC文件里,数量有点多,注意别落下。

楼主:
2.4 修改lv_conf.h文件
  将lv_conf.h中if 0改成 if 1

楼主:
打开显示CPU使用率和FPS计数

楼主:
修改lv_port_disp.c文件

    将lv_port_disp.c中if 0改成 if 1
    将lv_port_disp_template.h改为lv_port_disp.h

楼主:
修改屏幕分辨率

楼主:
选择缓存配置

楼主:
添加屏幕填充函数
LCD_Color_Fill(area->x1,area->y1,area->x2,area->y2,(uint16_t *)color_p);

楼主:
修改lv_port_disp.h文件

    将lv_port_disp.h中if 0改成 if 1
    将lvgl/lvgl.h改为lvgl.h

楼主:
lvgl初步编译
  经过编译后,出现一些错误:

楼主:
按住ctrl+F,按照下图操作来进行批量替换

楼主:
修改完成后编译通过

楼主:
屏幕显示测试
3.1修改堆栈大小
  Stack栈改为0x1000(4Kb)
Heap堆改为0x800(2Kb)

楼主:
添加lvgl心跳
  定时器配置为1ms的中断
在定时器中断函数中添加lv_tick_inc(1);
void TIMX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ntStatus(TIMX, TIM_INT_UPDATE) != RESET)
    {
        TIM_ClrIntPendingBit(TIMX, TIM_INT_UPDATE);
                lv_tick_inc(1);
        /* Pin PC.06 toggling */
//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6, (Bit_OperateType)(1 -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6)));
    }
}

楼主:
对main.c文件进行操作

    添加LVGL相关头文件
    加入LVGL测试程序

#include "main.h"
#include "NZ_BitBan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ime.h"
#include "lcd.h"
#include "lvgl.h"
#include "lv_port_disp.h"

void lv_example_led_1(void)
{
    /*Create a LED and switch it OFF*/
    lv_obj_t * led1  = lv_led_create(lv_scr_act());
    lv_obj_align(led1, LV_ALIGN_CENTER, -80, 0);
    lv_led_off(led1);

    /*Copy the previous LED and set a brightness*/
    lv_obj_t * led2  = lv_led_create(lv_scr_act());
    lv_obj_align(led2, LV_ALIGN_TOP_LEFT, 0, 0);
    lv_led_set_brightness(led2, 150);
    lv_led_set_color(led2, lv_palette_main(LV_PALETTE_RED));

    /*Copy the previous LED and switch it ON*/
    lv_obj_t * led3  = lv_led_create(lv_scr_act());
    lv_obj_align(led3, LV_ALIGN_CENTER, 80, 0);
    lv_led_on(led3);
}
int main(void)
{
        TIME_Configuration_Init(5,5999);
        LCD_Init();
        lv_init();                      // lvgl系统初始化
        lv_port_disp_init();  // lvgl显示接口初始化,放在lv_init()的后面

        lv_example_led_1();
        while(1)
        {
            lv_task_handler(); // lvgl的事务处理
        }
}

楼主:
程序编译运行

    程序编译后进行烧录,发现全屏只显示一个颜色

楼主:
屏幕显示不正常,经过检查后发现,ILI9488的填充函数不对,正确的函数如下:
//在指定区域内填充指定颜色块
//(sx,sy),(ex,ey):填充矩形对角坐标,区域大小为:(ex-sx+1)*(ey-sy+1)
//color:要填充的颜色
void LCD_Color_Fill(u16 sx, u16 sy, u16 ex, u16 ey, u16 *color)
{
    u16 height, width;
    u16 i, j;
    width = ex - sx + 1;  //得到填充的宽度
    height = ey - sy + 1; //高度
    if (lcddev.id == 0X9486 || lcddev.id == 0X9488)
    {
        for (i = sy; i < ey + 1; i++)
        {
            for (j = sx; j < ex + 1; j++)
                LCD_Fast_DrawPoint(j, i, color[(i - sy) * width + (j - sx)]);
        }
    }
    else
    {
        for (i = 0; i < height; i++)
        {
            LCD_SetCursor(sx, sy + i); //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for (j = 0; j < width; j++)
                LCD->LCD_RAM = color[i * width + j]; //写入数据
        }
    }
}

楼主:
经过修改后,屏幕最终可以正常显示

楼主:
总结

LVGL移植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困难,但移植次数多了,后边会发现基本都差不多的,主要的问题点无非就那几种,堆栈溢出了报错、屏幕填充函数错误、LVGL内存溢出等方面原因。最后的链接中有提供初始项目工程以及移植好的工程,有需要的伙伴可以拿去参考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xSSeKr2Vq0WmGyagiMjmQ
提取码:gfep

网友A:
lvgl和emwin哪个好用

网友B:
在使用LVGL库时,还需要了解相关的API接口和配置参数,以及特定的芯片平台和外设驱动的适配问题。

网友C:
下载地址:https://github.com/lvgl/lvgl

网友D:
通过调用lv_obj_create()函数来创建GUI对象,例如按钮、标签、列表等控件,并根据需要设置相关属性和事件回调函数。

网友E:
lvgl8和lvgl7区别是什么

网友F:
LVGL还提供了图形、文字转换工具等

网友G:
具有易于使用的图形元素,精美的视觉效果和低内存占用的嵌入式GUI所需的一切。

网友H:
LVGL是一个免费的开放源代码图形库

网友E:
可以参考LVGL官方文档和示例代码

网友I:
想问问版主对ram的占用大吗?

网友J:
LVGL是一种开源的小型嵌入式GUI库,界面比较符合现代的审美观点

网友K:
LVGL现在的普及率挺高的啊

网友L:
回头我也试试我的N32G455芯片的LVGL图形库的移植去

网友M(2023-08-03):
可以参考LVGL官方文档和示例代码吗

网友N:
下载地址:https://github, com/LVGL LVGL

网友O:
你用的这个屏是串行SPI驱动,还是并行I8080驱动的

网友P:
刷楼贴,鉴定完毕。

网友Q(2023-10-08):
lvgl8以及lvgl7区分是甚么

网友R:
Lvgl是一个免费的开源图形库

网友S:
嵌入式GUI所需的一切,包括易于使用的图形元素、精美的视觉效果和低内存使用。

网友T(2023-11-10):
lvgl还供给了图形、笔墨转换东西等

网友U:
Lvgl是一个开源的小型嵌入式GUI库,其界面符合现代美学观点

网友V(2024-02-01):
目前lvgl的普及率是相当高的

网友W:
稍后我还将尝试移植我的N32G455芯片的lvgl图形库

网友K(2024-05-10):
LVGL现在用的人越来越多了

网友X(2024-07-07):
LVGL现在的热度远超当年的ucgui啊

网友Y:
将国民技术N32G45X移植到LVGL8.3+ILI9488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处理芯片和显示屏兼容性问题等。简化描述即是将高性能芯片N32G45X与视觉界面LVGL及显示屏ILI9488整合。实现流畅显示操作的关键步骤。

网友Z:
顶顶顶,楼主通过可视化图形软件Guider设计界面、控件、图片等,移植到工程下内存会不会不足?有什么办法优化内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