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合适的操作系统啊?

楼主(2023-05-26):
有好多RTOS不知道该选哪种

网友A:
看你的需求,应用的场景

网友B:
也得看硬件配置

网友C:
一般看你的处理器速度和内存容量,而Linux则对硬件要求较低

网友D:
看需要使用的软件是否与所选系统兼容呗

网友E:
看个人习惯啊,选择你习惯的系统应用更顺手

网友F:
选择一个稳定和安全的操作系统能保证你的电脑正常运行,并且减少安全风险

网友G:
最好是RTT吧,免费,而且稳定

网友H:
找资料多的,这种一定要是有技术支持或者资料多的才行

网友H:
看你需要免费的还是不免费的呗

网友I:
我推荐是RTT,比较好用

网友J:
看你擅长那个操作系统啊,要是都不会,就选择个资料多的去学学

网友J:
属实有很多操作系统,但是对我们来说,会一种就好了

网友K:
随便选择啊,你公司喜欢要授权的还是开源的啊?

网友L:
我也没啥好建议,但是一般操作系统都可以使用,别用另类冷门的就好

网友M:
都可以吧,我觉得是都可以,随便选择操作系统

网友N:
现在首选考虑国产RTOS

网友O:
优先选国产的呀RTThread

网友P:
其实你会一个,其他基本原理都差不多。

网友Q:
目前RTThread和FreeRTOS用的人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