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STM32F4 高速USB引脚PB14,PB15使用虚拟串口VCP

楼主(2023-05-27):
关于STM32F4 高速USB引脚PB14,PB15使用虚拟串口VCP

公司碰到一个板子,上面的USBFS的引脚被占用了只能使用USBHS是引脚来做VCP,建议是使用FS来做VCP
首先STM32F4的高速USB引脚要使用需要接芯片的,要使用这个功能要把HS降级到FS才可以使用,这点很重要。

初始化位GPIO_AF_OTG_HS_FS不是 GPIO_AF_OTG_HS

// An highlighted block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4,GPIO_AF_OTG_HS_FS);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5,GPIO_AF_OTG_HS_FS);

楼主:
然后在C/C++里添加标题就可以了

楼主:
再使用OTG_HS_IRQn的中断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A:
USB配置应该不仅如此吧?

网友B:
感觉这个教程太简单了,只贴了关键代码。

网友C:
可以同时用HS和FS吗?感觉不支持呀。

网友D:
如何使用IO口模拟串口功能?

网友E:
usb虚拟串口在win7 x64装不上vcp驱动,怎么办

网友F:
虚拟串口的驱动文件stmcdc.inf怎么用

网友G:
stm32虚拟串口为什么不需要设置波特率

网友H:
dfu升级一定要配置成虚拟串口吗?

网友H:
怎样用虚拟串口仿真调试stm32的串口1

网友I:
USB虚拟串口如何实现流控

网友J:
引用 网友G:
stm32虚拟串口为什么不需要设置波特率

只要USB虚拟串口与真实串口两端的串口调试助手波特率设置成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K:
usb虚拟串口 最大速度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L:
通过USB向PC发送数据,怎样提高速度

网友M:
这只有usb部分的代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