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GD32USBFS复合设备数据发送时出现错误问题

楼主(2023-05-27):
最近使用GD32F4定义了一个USB复合设备,有三个接口Interface,第一个接口用于HID键盘,后两个用于自定义信息发送。设备插入电脑显示设备枚举成功,三个接口都在,在使用的时候发现前设备两个接口是正常的,最后一个接口接受消息正常,但是发送的时候上位机Bushound抓到的包是错误的。

解决方法

先说本问题的解决方法,将GD32的USBFS的发送FIFO大小改小,GD32F4USBFS设备模式的接受FIFO和三个发送FIFO的总大小为1.25K,发送FIFO和接受FIFO的总大小需要小于320个字。

我之前程序中配置的大小为(以32位字为单位):
#define RX_FIFO_FS_SIZE    128
#define TX0_FIFO_FS_SIZE   64
#define TX1_FIFO_FS_SIZE   64
#define TX2_FIFO_FS_SIZE   64
#define TX3_FIFO_FS_SIZE   64
FIFO总大小还包括接收RXFIFO的大小所以超出了范围1.25K,后面我把TXFIFO都改为40就好了。

楼主:
排查过程

GD32USB发送和接受的数据会放在接受FIFO和发送FIFO中,跟踪调试监控放在TXFIFO的内容及相关的寄存器状态都是对的,但是接收方收到的是错的,说明可能发送的时候取值的地址不对,最后定位是TX3发送FIFO超出范围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