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103 usb库的不足

楼主(2023-05-27):
在使用gd32e103 usbd_cdc_acm(虚拟串口)时,发现调用cdc_acm_data_receive和cdc_acm_data_send时,cdc_acm_data_send经常回复cdc_acm_data_receive接收到的数据,查看了cdc_acm_core.h头文件,可以发现数据结构usb_cdc_handler只有一个数据缓冲区,也就是说接收和发送共用一个数据缓冲区,如果是这样,在发送之前memset应该也是可以解决发什么回什么的,但程序运行的时候,还是会出现发什么回什么,解决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在usb_cdc_handler中再添加一个数据缓冲区即可。
#define USB_CDC_RX_LEN      64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packet_sent;
    uint8_t packet_receive;

    uint8_t data[USB_CDC_RX_LEN];
    uint8_t cmd[USB_CDC_CMD_PACKET_SIZE];
    uint8_t tx_arr[USB_CDC_RX_LEN];                        // user added
    uint32_t receive_length;

    acm_line line_coding;
} usb_cdc_handler;

网友A(2023-07-12):
也没必要弄两个缓冲区吧

网友B:
你可以发完之后清掉数据啊,这样不就好了么

网友C:
其实MCU很多都是单线程的,所以一个缓冲区是可以用的

网友D:
不建议弄很多缓冲区的,容易造成内存溢出

网友E:
这可能人家考虑的就是普通的演示用而已

网友F:
你不会是发送或者接收完之后,没清数据吧

网友G:
   其实你的方式也挺好,但适合MCU大存储的时候应用

网友H:
加缓冲区得注意单片机的存储哈,别弄超了

网友I:
使用完数据清掉不就好了么

网友J:
看你程序逻辑,不过一般2个缓冲区也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