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CDC_ACM分包发送超过64Bytes数据

楼主(2023-05-27):
AC, ACM, CD, TE, dc
Demo

移植GD32官方的USB CDC_ACM例程:

GD32F4xx_Firmware_Library_V1.4\GD32F4xx_Firmware_Library_V1.4\Project\USB\GD32F450i\USB_Device\CDC_ACM
数据传输

官方的例程只是简单的的将接收到的数据直接发出去,数据量比较少,但是由于现在我需要传输图片数据,一帧大概有4K,而例程里说了包数据最大为64B,那就要将数据分包发出去。

**注意:**这个64B实际上是包括了1ByteACK包的,所以如果按正常流程发的话,就是每次只能发63B。但是有些强迫症的人怎能忍,按照一些论坛的说法就是发完64B包后,再发一个长度为0B的包,我试过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我的代码不是这样的呢,因为我没有强迫症。

//此处发送用的是EP1,所以endp_num = 1
void ClearTxFiFO(void)
{
    uint8_t endp_num = 1;

    usb_txfifo_flush(&usbhs_core_dev, endp_num);

    /* disable the fifo empty interrupt for the endpoint */
    USB_DIEPFEINTEN &= ~(0x1U << endp_num);

    USB_DIEPxINTF((uint16_t)endp_num) = DIEPINTF_TF;

    /* data transmittion is completed */
    usbd_in_transaction(&usbhs_core_dev, endp_num);

}

//发送用的是端点1
#define USBTXTIMEOUTMAX (300000U)
void USBSendData(uint32_t *pauSendBuf, uint32_t uSendSize)
{
    volatile int ii;
    uint32_t uTimeout = 0;
    static uint8_t uFlag = 0;

    // USB最大只能发 CDC_ACM_DATA_PACKET_SIZE-1 个字节数据,如果想发CDC_ACM_DATA_PACKET_SIZE的整数倍
    // 那么就要在发完一个 CDC_ACM_DATA_PACKET_SIZE 大小的包后再发一个空包。
    if (uSendSize < CDC_ACM_DATA_PACKET_SIZE)
    {
        uTimeout = 0;
        //设置等待超时,超时则清空FIFO,置位标志位。
        while(1 != packet_sent)
        {
            if (++uTimeout > USBTXTIMEOUTMAX)
            {
                ClearTxFiFO();
                return;
            }
        }
        usbd_ep_tx(&usbhs_core_dev, CDC_ACM_DATA_IN_EP, (uint8_t*)(pauSendBuf), uSendSize);
        packet_sent = 0;

    }
    else
    {
        uint16_t uCount  = uSendSize / (CDC_ACM_DATA_PACKET_SIZE - 1);
        uint16_t uRemain = uSendSize % (CDC_ACM_DATA_PACKET_SIZE - 1);

        //先发整数倍部分
        for(ii=0; ii<uCount; ii++)
        {
            uTimeout = 0;
            while(1 != packet_sent)
            {
                if (++uTimeout > USBTXTIMEOUTMAX)
                {
                    ClearTxFiFO();
                    return;
                }
            }

            usbd_ep_tx(&usbhs_core_dev, CDC_ACM_DATA_IN_EP, \
                        ((uint8_t*)(pauSendBuf)+ii*(CDC_ACM_DATA_PACKET_SIZE - 1)), CDC_ACM_DATA_PACKET_SIZE - 1 );

            packet_sent = 0;

        }

        //再发Remain部分
        uTimeout = 0;
        while(1 != packet_sent)
        {
            if (++uTimeout > USBTXTIMEOUTMAX)
            {
                ClearTxFiFO();
                return;
            }
        }

        usbd_ep_tx(&usbhs_core_dev, CDC_ACM_DATA_IN_EP, \
                    ((uint8_t*)(pauSendBuf)+ii*(CDC_ACM_DATA_PACKET_SIZE-1)), uRemain);
        packet_sent = 0;

    }

}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Chet、」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37846927/article/details/106033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