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IAP跳转到APP后启动USB_CDC失败

楼主(2023-05-27):
App, CD, USB, dc, iap
IAP + APP 配置步骤:

    1、IAP中关闭所有外设和中断,然后设置跳转到APP的起点。

    2、在keil中ROM中分别配置好IAP和APP的Start地址和长度,并保证长度不超过Flash的大小。

    按上面的配置配好后,从IAP跳转到APP是没问题的,如果有问题基本都是以下问题导致的。

    1、中断没有关闭完

    2、中断向量地址没有从IAP跳到APP导致APP启动失败。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文章,遵循 CC 4.0 BY-SA 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本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37846927/article/details/105742156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Chet、」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37846927/article/detail

楼主:
遇到的现象:

     USB移植的是GD官方的USB虚拟串口代码。系统起来后首先进入IAP,IAP 升级后成功跳转到 APP ,APP的处理如下:

    1、初始化LED。

    2、初始化定时器,作用让灯1s亮灭。

    3、初始化串口打印。

    4、初始化USB。

    APP开始运行后,1-3步都是可以成功运行的,但是唯独运行到第4步初始化USB的时候,灯的中断好像关闭了,而且电脑识别不了USB设备,但是串口还是可以打印的。然后单独把USB初始化去掉后,灯的中断亮灭变成正常了,所以怀疑是不是USB初始化的时候改变了中断向量地址了,结果顺藤摸瓜找到这么一个地方:(默认的地址偏移是0x00U,但是我APP的地址偏移是0xC000U,所以运行到这里后导致中断挂掉了,改正后电脑可以成功识别USB设备了)

楼主:
void usb_timer_init(void)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address at 0x08000000 */
    nvic_vector_table_set(NVIC_VECTTAB_FLASH, 0x00U);

    /* configure the priority group to 2 bits */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2_SUB2);

    /* enable the TIM2 gloabal interrupt */
    nvic_irq_enable((uint8_t)TIMER2_IRQn, 1U, 0U);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