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容易搞错的东西_变压器学习笔记

楼主(2023-05-27):
最近翻到变压器章节,用碰到同名端,参考方向的问题

总结如下:

设电流值时按照二端口的方向比较好,这样只是处理互感就行了。

楼主:
中周不考虑次级绕组:

采用二端口:

得到Z矩阵:

转换为A矩阵:

和电容级联后:

观察最终的Z11矩阵,谐振频率中的电感为L1和L2的总匝数的电感。
以上是自耦变压器的电感谐振。

楼主:
带次级线圈的中周:

能通俗一些吗?对这么高深的理论知识有些吃不消呀。

网友A:
再详细一些更好

网友B:
高手云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