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符号表达式运算

楼主(2023-05-27):
一旦创建了一个符号表达式,或许想以某些方式改变它;也许希望提取表达式的一部分,合并两个表达式或求得表达的数值。有许多符号工具可以帮助完成这些任务。
所有符号函数(很少特殊例外的情况,讨论于后)作用到符号表达式和符号数组,并返回符号表达式或数组。其结果有时可能看起来象一个数字,但事实上它是一个内部用字符串表示的一个符号表达式。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可以运用matlab函数isstr来找出像似数字的表达式是否真是一个整数或是一个字符串。
提取分子和分母

如果表达式是一个有理分式(两个多项式之比),或是可以展开为有理分式(包括哪些分母为1的分式),可利用numden来提取分子或分母。例如,给定如下的表达式:

在必要时,numden将表达式合并、有理化并返回所得的分子和分母。进行这项运算的MATLAB语句是:

>> m= ' x^2 '   %  create a simple expression
m=
       x^2

>> [n,d]=numden(m)  %  extract the numerator and denominator
n=
       x^2
d=

>> f= ' a*x^2/(b-x) '   %  create a rational expression
f=
       a*x^2/(b-x)

>> [n,d]=numden(f)  %  extract the numerator and denominator
n=
       a*x^2
d=
       b-x

前二个表达式得到期望结果。

>> g= ' 3/2*x^2+2/3*x-3/5 '   %  rationalize and extract the parts
g=
       3/2*x^2+2/3*x-3/5

>> [n,d]=numden(g)
n=
       45*x^2+20*x-18
d=

>> h= ' (x^2+3)/(2*x-1)+3*x/(x-1) '   %  the sum of rational polynomials
h=
       (x^2+3)/(2*x-1)+3*x/(x-1)

>> [n,d]=numden(h)  %  rationalize and extract
n=
       x^3+5*x^2-3
d=
       (2*x-1)*(x-1)

在提取各部分之前,这二个表达式g和h被有理化,并变换成具有分子和分母的一个简单表达式。

>> k=sym( ' [3/2,(2*x+1)/3;4/x^2,3*x+4] ' )  %   try a symbolic array
k=
       [   3/2,(2*x+1)/3]
       [4/x^2,     3*x+4]

>> [n,d]=numden(k)
n=
       [3, 2*x+1]
       [4, 3*x+4]
d=
       [   2,3]
       [x^2,1]

这个表达式k是符号数组,numden返回两个新数组n和d,其中n是分子数组,d是分母数组。如果采用s=numden(f)形式,numden仅把分子返回到变量s中。

标准代数运算

很多标准的代数运算可以在符号表达式上执行,函数symadd、symsub、symlnul和symdiv为加、减、乘、除两个表达式,sympow将一个表达式上升为另一个表达式的幂次。例如: 给定两个函数

>> f= ' 2*x^2+3*x-5 '   %  define the symbolic expression
f=
       2*x^2+3*x-5

>> g= ' x^2-x+7 '
g=
       x^2-x+7

>> symadd(f,g)  %  find an expression for f+g
ans=
       3*x^2+2*x+2

>> symsub(f,g)  %  find an expression for f-g
ans=
       x^2+4*x-12

>> symmul(f,g)  %  find an expression for f*g
ans=
       (2*x^2+3*x-5)*(x^2-x+7)

>> symdiv(f,g)  %  find an expression for f/g
ans=
       (2*x^2+3*x-5)/(x^2-x+7)

>> sympow(f, ' 3*x ' )  %  find an expression for
ans=
       (2*x^2+3*x-5)^3**

另一个通用函数可让用户用其它的符号变量、表达式和算子创建新的表达式。symop取由逗号隔开的、多至16个参量。各个参量可为符号表达式、数值或算子(' + '、' - '、'*'、' / '、' ^ '、' ( '或' ) '),然后symop可将参量联接起来,返回最后所得的表达式.

>> f= ' cos(x) '   %  create an expression
f=
       cos(x)

>> g= ' sin(2*x) '   %  create another expression
g=
       sin(2*x)

>> symop(f,'/  ',g,'+',3)  %  combine them
ans=
       cos(x)/sin(2*x)+3

所有这些运算也同样用数组参量进行。

高级运算

MATLAB具有对符号表达式执行更高级运算的功能。函数compose把f(x)和g(x)复合成f(g(x))。函数finverse求表达式的函数逆,而函数symsum求表达式的符号和。
给定表达式

>> f= ' 1/(1+x^2) ' ; %  create the four expression

>> g= ' sin(x) ' ;

>> h= ' 1/(1+u^2) ' ;

>> k=' sin(v) ' ;

>> compose(f,g)  %  find an expression for f(g(x))
ans=
    1/(1+sin(x)^2)

>> compose(g,f)  %  find an expression for g(f(x))
ans=
    sin(1/(1+x^2))

compose也可用于含有不同独立变量的函数表达式。

>> compose(h,k,'u','v')  %  given h(u),k(v),find(k(v))
ans=
    1/(1+sin(v)^2)

表达式譬如f(x)的函数逆g(x),满足g(f(x))=x。例如, 的函数逆是ln(x),因为ln( )=x。sin(x)的函数逆是arcsin(x),函数 的函数逆是arcsin 。函数fincerse返回表达式的函数逆。如果解不是唯一就给出警告。

>> finverse( ' 1/x)  %  the inverse of 1/x is 1/x since  ' 1/(1/x)=x '
ans=
    1/x

>> finverse( ' x^2 ' )  %  g(x^2)=x has more than one solution
Warning:  finverse(x^2) is not unique
ans=
    x^(1/2)

>> finverse( ' a*x+b ' )  %  find the solution to  ' g(f(x))=x '
ans=
    -(b-x)/a

>> finverse( ' a*b+c*d-a*z ' ), ' a ' )  %  find the solution to  ' g(f(a))=a '
ans=
    -(c*d-a)/(b-z)

symsun函数求表达式的符号和有四种形式:symsun(f)返回 ;symsum(f, ' s ' )返回 ,symsun(f,a,b)返回 ;最普通的形式symsun(f, ' s ' ,a,b)返回 。
让我们试一试 ,它应返回: 。

>> symsum('x^2')
ans=
       1/3*x^3-1/2* x^2+1/6*x

又怎么样呢?它应返回 。

>> sym('(2*n-1)^2',1,'n')
ans=
       11/3*n+8/3-4*(n+1)^2+4/3*(n+1)^3

>> factor(ans)  %  change the form ( we will revisit 'factor' later on)
ans=
       1/3*n*(2*n-1)*(2*n+1)

最后让我们试一试 ,其返回应是 。

>> symsum( ' 1/(2*n-1)^2 ' ,1,inf)
ans=
       1/8*pi^2

变换函数

本节提出许多工具,将符号表达式变换成数值或反之。有极少数的符号函数可返回数值。然而请注意,某些符号函数能自动地将一个数字变换成它的符号表达式,如果该数字是函数许多参量中的一个。

函数sym可获取一个数字参量并将其转换为符号表达式。函数numneric的功能正好相反,它把一个符号常数(无变量符号表达式)变换为一个数值。

>> phi=' (1+sqrt(5))/2 '  %  the  ' golden '  ratio
phi=
       (1+sqrt(5))/2  %  convert to a numeric value

>> numeric(phi)
ans=
       1.6180

正如第六章所介绍,函数eval将字符串传给MATLAB以便计算。所以eval是另一个可用于把符号常数变换为数字或计算表达式的函数。

>> eval(phi)  %  execute the string  ' (1+sqrt(5))/2
ans=
       1.6180

正如所期望那样,numeric和eval返回相同数值。
符号函数sym2poly将符号多项式变换成它的MATLAB等价系数向量。函数poly2syrn功能正好相反,并让用户指定用于所得结果表达式中的变量。

>> f=' 2*x^2+x^3-3*x+5 '  %   f is the symbolic polynomials
f=
       2*x^2+x^3-3*x+5

>> n=sym2poly(f)  %  extract eht numeric coefficient vector
n=
       1   2   -3   5

>> poly2sym(n)  %  recreate the polynomials in x (the default)
ans=
       2*x^2+x^3-3*x+5

>> poly2sym(n,' s ')  %  recreate the polynomials in s
ans=
       s^3+2*s^2-3*s+5

变量替换

假设有一个以x为变量的符号表达式,并希望将变量转换为y。MATLAB提供一个工具称作subs,以便在符号表达式中进行变量替换。其格式为subs(f,new,old),其中f是符号表达式,new和old是字符、字符串或其它符号表达式。‘新’字符串将代替表达式f中各个‘旧’字符串。以下有几个例子:

>> f= ' a*x^2+b*x+c '   %  create a function f(x)
f=
       a*x^2+b*x+c

>> subs(f,' s ',' x ')  %  substitute  ' s '  for  ' x '  in the expression f
ans=
       a*s^2+b*s+c

>> subs(f,' alpha ',' a ')  %  substitute  ' alpha '  for  ' a '  in  f
ans=
       alpha*x^2+b*x+c

>> g=' 3*x^2+5*x-4 '  %  create another function
g=
       3*x^2+5*x-4

>> h=subs(g,' 2 ',' x ')  %  substitute  ' 2 ' for  ' x '  in  g
h=

>> isstr(h)  %  show that the result is a symbolic expression
ans=

最后一个例子表明subs如何进行替换,并力图简化表达式。因为替换结果是一个符号常数,MATLLAB可以将其简化为一个符号值。注意,因为subs是一个符号函数,所以它返回一个符号表达式。尽管看似数字,实质上是一个符号常数。为了得到数字,我们需要使用函数numeric或eval来转换字符串。

>> numeric(h)  %  convert a symbolic expression to a number
ans=

>> isstr(ans)  %  show that the result is a numeric value
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