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32L130的ADC怎么连续采样

楼主:
AD, ADC, dc
HC32L130开发板ADC怎么连续采样,HC的ADC只有单次,扫描/插队,并没有连续采样,那这个连续采样怎么完成

网友A(2023-05-29):
可以用定时器触发ADC进行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定时器触发ADC进行采样

用这个吗,通过定时,然后去触发ADC吗

网友B:
一次扫描结束后立即又重新开启扫描即可,或者用连续转换累加模式,只是都无法做到触发一次后就不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这个吗,通过定时,然后去触发ADC吗

是的

网友C:
单次采样结束后,重新启动转换就是连续了啊。

网友D:
可以配置成转换结束后在此使能AD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