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Lks32mc45x双电机控制方案

楼主:
#申请原创#
随着能源产业的日趋环保化、科技的日趋智能化,精确与灵活的协调控制方式已逐渐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在需要双电机驱动的应用场景中,若使用两套独立的控制器则需协调执行机构的动作,会增加通讯硬件以及信息交互的延迟。
比如传统燃气壁挂炉采用双电机双MCU控制方案,需要双倍MCU外围辅助器件,两路串口通讯,存在总体价格高、体积大、程序版本双管控等问题。LKS45系列是linko针对电机驱动市场,推出的可以支持双电机+PFC应用的电机运动控制系列芯片。其拥有最高192MHZ的主频,加速读取FLASH内容,3路高速ADC(16个通道)两个完全相同的 MCPWM 模块产生4PWM 信号,6路差分运算放大器完全满足双电机无感单电阻、双电阻电流采样方式,集成的hall模块可实现双电机有感控制方案。基于lks45xMCU双电机方案,可以降低客户成本和安装空间的压力,同时满足客户对稳态精度、动态响应、顺、逆风启动等功能需求。
对于需要多驱的一些应用如多轴飞行器、机械臂、汽车座椅多自由度调节等,MCU功能和性能的提高,可以实现从单电机/MCU控制到多电机/MCU控制的转变,同时也实现系统的小型化和系统成本的降低。
45系列型号选型表:
硬件开发板
mcu顶板参考原理图:

45x系列和其他系列不集成预驱型号使用的功率底板相同:

软件调试部分
结合demo开发板,此处可配置M0M1同时单电阻采样或同时双电阻采样,若需一个单电阻一个双电阻采样方式需修改配置,根据实际修改电机参数和开发板硬件配置:

Adc支持同一时刻进行3个通道的采样M0M1都采用双电阻采样时,在adc中断中修改配置的采样通道,pwm0pwm1的时基设置相位相差半个周期,交替触发采样

可分开单独控制一个电机,也可同时控制两个电机,关于电机电流环、转速环和功率环的给定值设置

配合lksscoplksview)上位机,可对两电机进行各种操作包括启停控制、调试PI参数、图形化地观测速度等内部变量。@21小跑堂

LKS45双电机方案支持双电机单电阻、双电阻无感foc,过流、短路、过欠压、缺相保护等,支持双电机有感、无感方波控制方式,模块的配置参考官网例程程序。

LKS32MC45x_2Motor_Sensorless(Demo_Board_V1.2).rar

491 KB

3c72f5a1dd707342646a11a8b20d526d(3).rar

网友A(2023-05-29):
https://bbs.21ic.com/icview-3279072-1-1.html没达到原创标准,暂不审核。可在完善文字内容后再次@我哦

网友B:
双电机之间是否需要进行联合操作呢

网友C:
速度环是最常见的伺服控制环。它通过转速表或编码器将指令速度与实际速度进行比较,并相应地发出增加或降低电机速度的指令。

网友D:
对于需要位置控制的应用,在所谓的级联位置/速度回路中,在速度回路的“周围”添加位置回路

网友E:
电流回路的主要目标是控制转矩,转矩会影响速度,从而影响位置

网友F:
电流环通常嵌套在速度环内,使电流成为最内层的回路,中间的速度环,位置环是最外环

网友G:
在任何级联系统中,内环的响应时间或带宽必须快于外环的响应时间

网友H(2023-07-10):
最近刚好做双电机,刚好用045芯片做做看

网友I:
这图画的很棒,没有啥问题的。

网友J:
这个方案还是不错的,感谢楼主的分享,不错的方案。

网友K:
这个方案确实不错的。

网友L(2023-12-09):
哪里有DEMO板卖

网友M:
电流回路的重要方针是节制转矩,转矩会影响速率,从而影响位置

网友N:
在任何级联体系中,内环的相应时候或者带宽必需快于外环的相应时候

网友O:
原理图画的挺好的

网友P:
我用这个芯片 也搞了双电机驱动

网友Q:
干活满满的帖子,支持楼主。

网友R(2024-01-08):
电流循环通常嵌套在速度循环中,使电流成为最内层的循环,中速循环和位置循环是最外层的循环

网友S:
我最近碰巧在研究双电机,我碰巧使用了045芯片来制造它

网友T:
我用这个芯片,也开发了一个双电机驱动

网友U:
参考一下楼主的设计,谢谢分享。

网友V:
楼主这个就是单独控制2个电机嘛?

网友W:
两个电机同时驱动的话,会有干扰吗?

网友X:
两个电机之间不会有干扰吧

网友Y:
配合lksscop(lksview)上位机,可对两电机进行各种操作包括启停控制、调试PI参数、图形化地观测速度等内部变量

网友Z:
LKS45双电机方案支持双电机单电阻、双电阻无感foc,过流、短路、过欠压、缺相保护等,支持双电机有感、无感方波控制方式

网友P:
我也实现了双电机控制,是在一个中断里面执行了两个电机控制

网友AA:
这张照片很好,没有问题。

网友AB:
当前电路的重要策略是控制转矩,它影响速度从而影响位置

网友AC:
我近来碰巧在分析双机电,我可巧利用了045芯片来制造它

网友AD:
我用这个芯片,也开辟了一个双机电驱动

网友AE:
两台电机同时驱动会产生干扰吗?

网友AF(2024-02-07):
两台马达之间不会有任何干扰,是吗

网友AG:
在任何级联系统中,内环对应的时间或带宽必须快于外环对应的时间

网友AH(2024-03-11):
双电机控制主要用在什么应用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