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个SOT23-6的器件不知型号,求各路大神赐教【已找到,结题】

楼主(2023-05-27):
丝印如图所示,大概率是CIDLM,对照外围电路分析,极有可能是一个窗口比较器,类似TPS3701的功能和管脚。
然后搜遍网络也没找到丝印对的上的,连前两个字母CI都对不上 --
看看21ic的大神有没有见多识广的,不吝赐教。谢谢了

,,根据分析也不排除是模拟开关或者其他芯片, 可以肯定的是2脚GND,5脚VDD。 ~~~~~~~~~~~~~~~~~~~~~~~~~~~~~~~~~~~~~~~~~~~~~~~~~~~~~
已经找到了,是一个单电平的比较器(电源监控)。

                 tyw  注

恭喜找到了
tyw
@huarana :丝印 DL
@tyw :感谢,不过还是找不到什么有效信息。
tyw
淘 "丝印 DL" 试试

网友A:
@tyw 前辈给掌掌眼。

网友B:
是不是双反相器

功能对不上,现在可以明确的是2GND,5VDD。然后 1,3脚是输入, 4,6脚有可能是输入也可能是输出。

网友C:
去寻(半桥)驱动芯片就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