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杰发科技AC7802x测评】+ADC之虚拟示波器显示

楼主(2023-05-27):
一、      前言
上一篇文章对对芯片的资源,资料,开发板板载资源进行了了解,本次开始进行基本外设ADC的使用,本次借助板载的继电器以及一个上位机工具完成ADC的使用。
二、      ADC模块简介
ADC 是一种 12 位逐次逼近型模拟数字转换器,拥有 19 路外部通道和 2 路内部通道,支持单次、连续、扫描或间断转换多种模式。模拟监控器特性允许应用程序监测输入电压是否超出设定的电压范围。
ADC特性
12 位分辨率
通道输入电压范围:AVSS < Vin < AVDD
最大转换速率:250Ksps
参考电压支持 AVDD 和外部 VREF+/VREF-
通过内部软件触发或外部硬件触发启动 ADC
模拟监控器功能:可进行单通道或者多通道的电压检查,监控通道是否低于阈值或者高于阈值。
ADC结构框图:

三、      硬件设计
本次使用的ADC通道为ADC0的通道1,连接到开发板的电位器上,通过调整继电器的位置可以得到不同的ADC电压,硬件原理图如下所示:
实际对应开发板:
四、      程序设计
在进行程序讲解前,先对一个上位机进行介绍,Serial Studio,一个串口分析工具,这里主要掌握使用就可以,可以将ADC采集到的值放到上位机中进行分析。

打开上位机,界面比较简洁。
电机JSON编辑器,进行配置,配置数据接收开始标志和数据接收标志,点击保存即可。
本次使用的ADC采集使用硬件定时器触发的方式,使用Time0定时100ms触发。
时钟初始化,以及ADC触发方式配置,将ADC触发采样配置Timer0溢出触发,触发延迟时间为0,总线时钟为1分频。
定时器配置:
配置定时器为中断100ms触发
ADC配置:
根据数据手册中引脚复用表,需要配置的是ADC0的通道1,引脚连接的是PA10,如下所示,需要将功能复用为Function2
配置如下:
ADC配置:
规则组通道转换序列和转换速率配置:
配置完成后,接下来将ADC采样到的值按照我们需求的格式通过串口打印出来,首先,读取ADC采样值。
通过Printf打印ADC转换的值。
打开上位机,连接串口,查看ADC采样值
选择仪表盘,可以查看ADC采集的电压和波形
扭动电位器按钮,可以看到总体的趋势,如下所示:
保存已经采集的数据,可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如下所示,ADC采样值只有轻微的变化。
五、       总结
本次进行ADC的使用,其中涉及到了ADC的配置,定时器配置等,以及使用了上位机同步使用,资料比较详细,有仔细说明,方便入门,后面希望有更多的活动。

网友A:
不知道显示及采集效果如何?能够采集什么样的信号呢

网友B:
高级定时器里边的滤波  放在这个单片机这里 我们怎么编写相关的算法的呢

网友C:
对于波形的处理是不是只能通过上位机来进行了啊

网友D:
这种示波器的应用  需要多采样频率以及电压基准进行灵活配置吧

网友E:
我们在绘制上位机的波形图的时候需要做一下美化处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们在绘制上位机的波形图的时候需要做一下美化处理吗

估计需要调用画波形的一个工具进行一下锐化了

网友G:
AC7802x的ADC采集实现的信号抓取,然后通过串口传到上位机中

网友H:
ADC接口测试,采集ADC值从串口打印,PC端接收打印的的值进行解析,曲线显示,实现虚拟示波器的功能。

网友I:
单路ADC采样率可达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