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同时对多路脉冲计数吗

楼主(2023-05-27):
多路脉冲不同步

网友A(2023-10-24):
好像不能支持吧

网友B:
你用的那款MCU啊?有啥外设啊?

网友C:
同时可能不行,但是时分复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D:
不同步是因为程序只是单线程的吧

网友E:
你可以看看为啥不同步,是因为属于MCU的问题了

网友F:
你想怎么实现多路脉冲计数的啊

网友G:
应该可以计数的啊,可以用多个数组应该就行

网友H:
循环计数呗,就是多路脉冲的啊

网友I:
不同步是你用DMA了?

网友J:
有规律么,你说的不同步啊

网友K: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使用DMA(Direct Memory Access)实现多路脉冲计数。具体来说,K60芯片由于只有3个FTM(FlexTimer Module),分别用于电机、舵机和正交解码,因此无法使用FTM进行多路脉冲计数。然而,LPT(Low Pin Count)虽然可以计数一路脉冲,但无法满足多路脉冲计数的需求。因此,有网友尝试使用DMA进行多路脉冲计数。

网友L:
分时应该可以吧

网友M:
支持脉冲计数功能

网友N:
GD32单片机还可以使用专用的多通道计数

网友O:
可以同时对多路脉冲进行计数。

网友P:
使用的是带有输入捕获功能的定时器/计数器模块,那么你可以使用输入捕获功能来实现对多路脉冲的计数。

网友Q: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可以对多个GPIO口进行轮询,判断哪个GPIO口输入的脉冲信号触发中断,然后对该路脉冲进行计数。

网友R:
对于多路脉冲计数,你可以使用GD32的定时器 和输入捕获 功能

网友S:
每个TIM模块都可以进行脉冲计数,并且可以独立设置每个通道的计数方式、计数方向等参数

网友T:
GD32系列的脉冲计数功能是通过ETI 实现的,该接口可以连接外部定时器或计数器,从而实现对外部信号的计数和计时。

网友U:
在程序中开辟多个计数器,用于记录每个通道的脉冲计数值。

网友V:
具备对多路脉冲进行计数的功能。

网友W:
GD32系列的微控制器通常具有多个定时器/计数器模块,每个定时器/计数器模块都可以独立地对多路脉冲进行计数。

网友S:
GD32系列微控制器可以同时对多路脉冲进行计数。

网友X:
循环计数,这是一个多脉冲系统

网友R:
GD32单片机具有多个定时器,可以用于计数。

网友Y:
您正在使用的MCU中有哪些外围设备?

网友Z:
如何实现多通道脉冲计数

网友AA:
定时器可以用来生成时间间隔,而输入捕获可以用来检测脉冲的发生。通过配置定时器和输入捕获的寄存器,你可以同时对多路脉冲进行计数。

网友AB:
您是否使用DMA来解决不同步问题?

网友:
GD32系列微控制器通常具有多个计数器,可以同时对多个输入脉冲进行计数。

网友AC:
可能需要使用软件的方式来实现对多路脉冲的计数。

网友AD:
在使用脉冲计数功能时,需要先配置相关的参数,如计数器模式、计数器频率等,然后通过ETI接口将计数结果输出。

网友AE:
可以利用定时器的模式设置,将定时器配置为边沿计数模式,这样就可以通过检测信号的上升沿或下降沿来实现脉冲计数。

网友AF:
可以参考GD32单片机的相关手册和官方指南。

网友AG:
为了提高计数的实时性,可以使用中断对每个通道的计数器进行监控。当计数器溢出时,通过中断处理程序对计数器清零并继续计数。

网友AH:
能够同时对多路脉冲进行计数

网友AI:
如果相邻脉冲的时间间隔较小,可能会导致时钟计数的差值扩大,从而影响脉冲计数的准确性。

网友AG:
具备多路脉冲计数的能力。你可以通过使用其定时器和外部中断功能

网友AJ:
GD32微控制器也可以使用专用的多通道计数

网友AK:
它应该能够计数,并且多个数组应该足够了

网友AL:
Multiple pulses can be counted simultaneously。

网友AM:
在程序中创建多个计数器来记录每个通道的脉冲计数值。

网友AN:
For multi-channel pulse counting, you can use the GD32 timer and input capture functions

网友AO(2023-12-07):
GD32系列微控制器可以同时计数多个脉冲。

网友AP:
轮回计数,这是一个多脉冲体系

网友AQ:
GD32微控制器有多个定时器,可用于计数。

网友AR:
如果是分别接入的不同的计数通道就可以

网友AS:
这个得根据实际的硬件连接在确定是否可以

网友AT:
有多少路就是用多少路定时器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AU:
可以的 但是得保证信号可以被定时器采集

网友AV:
当然可以实现啊 使用多路定时器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AW:
我觉得如果操作的好的话 是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