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电源请教

楼主(2023-05-27):
各位坛友有用线性电源结构做脉冲宽度200ns频率2.5MHz的脉冲电源吗?

网友A:
电压多少?
做个符合需求的电源 外部加个开关控制 要多少宽度 开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多少?
做个符合需求的电源 外部加个开关控制 要多少宽度 开多少

电压36V,还请提供一个比较具体的思路,谢谢。

网友A:
三极管驱动个PMOS管 控制36V的通断

可以直接用三极管控制吗?为何要用MOS管?

网友A:
你考虑下负载电流,

还请解释清楚,俺觉着三极管也可以带电流的。

网友A:
你选的哪颗三极管?
三极管开关频率 和pmos 可以对比下
另外 开通时间短,考虑下 开通损耗等

原来如此,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