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stm32驱动RC522读取IC卡

楼主(2023-05-28):
RC522与PN532简介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有写过一篇有关于PN532的文章,RC522与PN532在使用上都可以用来读写我们之前用的M1的IC卡,并且两款芯片有着同样都是应用于13.56MHz的 非接触式通信芯片等诸多共通之处,查阅网上资料对于两者的区别个人认为RC522属于RFID,而PN532属于NFC,在功能上PN532包含了RC522的所功能(个人愚见),并且对于大部分需要量产使用或者学生党来说另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就是价位上的区别,RC522市面上的模块仅需7*币左右即可买到,而PN532需要23~26*币,价格上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哈哈,前面有过一篇串口连接电脑使用PN532的文章,有需要的可以参考以前的文章,本期介绍SPI驱动RC522读卡的使用文章!!!
————————————————

楼主:
关于STM32驱动方式

我们这里使用的是STM32F103ZET6的板子和RC522的模块连接的,采用的SPI的方式驱动,这里使用C8T6的板子也可以,STM32F103系列的即可,只是需要在程序上稍作修改(参考后文),这里SPI端口选择使用的是STM32的SPI1(为了能兼容更多的板子),下面是我使用的开发板供参考

楼主:
下面这款市面上使用的比较多的C8T6板子也可以,价格便宜对于学生党就友好多了哈哈

楼主:
接线说明

接下之前先上一张RC522模块的引脚图,方便对比接线

楼主:
下面是对于STM32使用端口以及RC522引脚的说明

STM32使用端口

楼主:
RC522引脚说明

楼主:
程序烧录

需要程序可在下方留言邮箱,程序烧录这里使用的ST-LINK,烧录程序前先在MDK里面配置成自己的STM32板子信息
ST-LINK配置

楼主:
下面这里请确定SWDIO里面读取到了板子的信息,没有的话建议检查一下接线

楼主:
下面的Device Size选择与自己用的板子对应大小的

楼主:
另外,如果选择的不是STM32F103ZE的板子的话需要在MDK的魔术棒下面的device中选择自己的芯片,我这里是用的STM32F103ZE所以是选的这个,见下图

楼主:
OK,配置好之后我们点击下载

楼主:
查看卡号

按照上面的接完线烧完程序之后,看板子上的串口1有无板载USB下载电路,如果板子可以直接插数据线下载程序的话,直接用下载程序的USB口接到电脑上,在设备管理器查看端口号即可,我这块是带下载电路的,如果是板子没有带的话需要用USB-TT转换模块RX接PA9,TX接PA10来通信
设备管理器参考下图

楼主:
打开之后在端口中查看自己板子的端口号,我这里是COM4

楼主:
接下来我们打开一个串口调试软件,将参数配置为115200,N,8,1,这个参数是在程序中定义的,可自行参考修改串口程序,参数设置好打开串口之后我们就可以接收到STM32板子向我们发送的读取的到卡号信息了  同样的卡刷RC522和PN532读到的卡号相同,验证之后程序读取数据均为正确数据!

楼主:
总结

STM32驱动RC522读卡号经过例程移植之后开发起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的

网友A(2023-09-25):
楼主,求程序,谢谢
1362559808@qq.com

网友B(2024-02-21):
从定时器为TIM2,从模式选择为门控模式,触发源选择ITR0,开启定时器2中断。

网友C: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用哪种方式

网友D:
每条大电流的地线要短而宽

网友E:
使能主从模式,触发事件选择为更新事件,不需要开启中断。

网友F:
主从定时的方式占用CPU资源少

网友G:
主定时器为TIM1,通道2配置为PWM输出

网友H:
中断计数的方式实现简

网友I:
多个电容并联

网友J:
都可以产生指定个数的PWM脉冲

网友K:
作为功率开关管和整流器的散热部分

网友L(2024-03-24):
楼主大佬,看了你的主页没发现串口传输的文章,还有这个rc522模块的代码你有吗?

网友M:
对于串口通讯一般情况下应该如何减轻外部干扰?

网友N(2024-10-11):
所以你讲了个啥,也不讲寄存器也不讲手册也不说算法和函数调用流程,水了一贴是吧

网友O:
RC522模块与STM32微控制器的SPI接口正确连接。连接包括SCK(时钟)、MOSI(主设备输出从设备输入)、MISO(主设备输入从设备输出)、NSS(片选)和复位引脚。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下面这款市面上使用的比较多的C8T6板子也可以,价格便宜对于学生党就友好多了哈哈

...

这个板子确实是划算

网友Q:
使用STM32CubeMX等工具生成初始化代码时,确保引脚配置、SPI接口配置等与硬件连接一致。
对RC522模块进行初始化,包括设置通信速率、配置中断等。

网友O:
初始化STM32的SPI接口,配置为与RC522模块兼容的模式(通常是模式0)。
设置SPI的波特率,通常RC522支持的最高波特率是10MHz。
配置NSS引脚为输出模式,以便能够控制RC522的片选信号。
初始化RC522模块,包括复位、配置寄存器等。

网友R:
RC522模块在发送RF信号时会消耗更多的电流,确保电源供应足够稳定,以避免供电不足导致的问题。

网友S:
在传输敏感数据时,应考虑使用加密技术来保护数据安全。

网友T:
为了提高读取速度和效率,优化软件中的命令发送和数据处理流程。

网友U:
当有多张卡在有效范围内时,防冲突机制确保每次只与一张卡通信。

网友V:
太分散了,为啥不整理成一整个文章呢?方便学习、阅读。

网友T:
RC522模块和STM32开发板的电源稳定,特别是在读卡过程中,电源不稳定可能导致读卡失败或数据错误

网友W:
尽量避免将读卡器放置在强电磁干扰的环境中,这可能会影响读卡效果。

网友X:
在读取IC卡之前,需要先进行防冲突操作,以确保读取到的卡是唯一的。
读卡过程中需要注意数据校验,确保读取到的数据的准确性。
如果需要进行写操作,要注意写入数据的格式和校验。

网友Y:
引入RC522库(或MFRC522库),该库提供了与RC522模块通信和控制的函数。
在主程序中调用RC522库中的函数,如初始化函数、寻卡函数、选卡函数、读取卡片信息函数等。

网友Z:
在软件中实现卡的激活、防冲突、选择、认证和读取/写入数据等步骤。

网友AA:
如果需要读取多张IC卡,实现防碰撞机制以避免读取冲突。

网友AB:
调用RC522的寻卡函数,检测是否有卡靠近RC522的天线

网友AC:
为 RC522 提供稳定的电源,避免电源波动对模块工作产生影响。可以在电源引脚附近添加适当的去耦电容,如 100nF 的陶瓷电容,以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R:
通常采用基于位或字节的防冲突算法,按照协议规定的步骤进行操作。

网友AD:
在进**读取操作之前,首先要对 RC522 进行复位和初始化操作。这包括设置 RC522 的工作模式、波特率等参数。

网友AE:
避免电源干扰和信号不稳定。

网友AF:
不同类型(如M1 S50和M1 S70)的IC卡可能有不同的存储结构和访问控制方式,需要根据具体的卡片类型来调整读写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