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220v降低压

楼主(2023-05-28):
做一个220v的电压测量,参考了一个电路,直接把220半波整流,电阻分压降为1伏左右,单片机ad转换。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220v负半周的时候,是不是有危险?

这个是阻容降压?太粗暴了吧
把470K和10K都换成220K电阻也许好一点。

网友A:
建议弄个电压互感器隔离一下

网友B:
首先 你先说说 你的单片机电从哪来?
做产品?单片机的电源是不是AC/DC 得到的?
如果是 那么你这样检测 就回造成 非隔离,火线或者零线做地 不是很安全
所以关键还是在于你做什么产品,从而选择什么样的采样方案
隔离和非隔离

网友C:
不建议使用无法解决热地问题

正解。热地其实就是市电的火线(L)接入了电源电路的地线(GND),这个很危险,因为,火线(L)与真大地之间有能要人命的220V交流电压。

网友C:
不建议使用无法解决热地问题

网友D:
建议参考 数字万用表 测试交流电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 你先说说 你的单片机电从哪来?
做产品?单片机的电源是不是AC/DC 得到的?
如果是 那么你这样检测 就 ...

单片机的电源是由开关电源来的,这个原图是有一个RC1降压,然后7805得到5伏。我想不用RC降压,不知道这个零线接地怎么处理。是要做一个控制电磁铁震动的产品,根据电压变化,来稳定振动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使用无法解决热地问题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参考 数字万用表 测试交流电压电路。

谢谢

网友B:
推荐电源方案
1 阻容降压 毕竟成本便宜
2 非隔离AC/DC  驱动电流大点

网友E:
总感觉不隔离的电源有危险

网友F:
建议用阻容降压电路,而且D2应该是稳压二极管。不过实际当中这种电路对单片机十分不利,损坏率过高。

网友G:
很多家用电器都是非隔离的 不过看产品用途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建议用阻容降压电路,而且D2应该是稳压二极管。不过实际当中这种电路对单片机十分不利,损坏率过高。 ...

这种供电方式,很容易烧元件,抗浪涌能力超级差。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种供电方式,很容易烧元件,抗浪涌能力超级差。

的确如此,都是一些外表光鲜,内在做工垃圾的小家电,里面的单片机IC非常容易坏。

网友I:
引用 楼主:
单片机的电源是由开关电源来的,这个原图是有一个RC1降压,然后7805得到5伏。我想不用RC降压,不知道这个 ...

不是取来做供电用的,仅是取信号电压;为什么不用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是取来做供电用的,仅是取信号电压;为什么不用光耦

目的是测量交流220电压的。

网友J:
是想测交流电网的电压么?那最好还是用电压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想测交流电网的电压么?那最好还是用电压互感器。

好的谢谢,准备用电压互感器了

网友K:
220V电压测量最简单可靠的方式是使用一个电压互感器,一二次隔离,成本也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