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百科全书”

楼主(2023-05-28):
二极管的类型

二极管是带有pn结或替代结的双端半导体器件。表2-1显示了一个二极管分类的实例。它们按结构和用途可分为整流二极管、齐纳二极管等。二极管已被广泛应用。

二极管不仅可以按上图分类,还可以按用途分类。

整流二极管的功能

二极管有一个特性是电流流动(正向)或不流动(反向)取决于施加电压的方向。其工作是将交流电(AC)电压转化为直流电(DC)。电极端子称为阳极(A)和阴极(K),当阳极电极处于正电位时电流流动。

注:阴极“K”来自德语“Kathode”。

整流二极管的正向特性(IF-VF特性)

整流二极管的正向特性随电流电平和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在低电流区,VF在高温时较低,而在大电流区的情况则相反。
一般来说,使用二极管时,应在Q点(上述两种情况的交叉点)以下有足够的温度裕度。

(1)以载流子迁移为主的蓝色区域:VF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降低。
由于载流子在受热时很容易移动,因此VF在高温时比低温时低。
(2)以载流子碰撞为主的红色区域:VF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升高。
当大电流流动时,许多载流子会移动。在高温情况下,载流子之间的碰撞概率增加,VF比低温时高。

什么是FRD(快速恢复二极管)?

快速恢复二极管的结构和功能与整流二极管相同。整流二极管用于500Hz以下的低频应用,而FRD则用于从几千赫兹到100kHz的高频开关。因此,二极管具有反向恢复时间(trr)很短的特性,这对高速开关非常重要。根据trr值,FRD也称为S-FRD、HED等。
一般整流二极管的trr为几微秒到几十微秒。另一方面,FRD的trr是几十毫微秒到几百毫微秒,约为整流二极管的1/100。它应用于开关 电源 、逆变器、DC/DC转化器等。

图2-3(a)二极管开关波形和损耗实例

图2-3(b)通用整流器与FRD的trr比较
当频率较低时,由trr引起的损耗(反向恢复损耗)可以忽略不计,但这种损耗会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增加,当频率变为几千赫兹或更高时,则损耗不能忽略。

什么是稳压二极管(齐纳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利用了pn结的反向特性。当提高pn结二极管的反向电压时,大电流在一定的电压下开始流动,并得到恒定的电压。(这种现象称为击穿,其电压称为击穿电压。)
稳压二极管积极利用了这一特性。由于这种击穿电压也被称为齐纳电压,所以稳压二极管也被称为齐纳二极管。该电压可用作恒压电源或电子电路的参考电压。

(注:一般情况下,当电压小于或等于6V时,会观察到齐纳现象。如果电压超过6V,雪崩现象将超过齐纳现象成为主导。齐纳电压和雪崩电压具有不同的温度特性,前者的温度系数为负,后者的温度系数为正。)

什么是TVS二极管(ESD保护二极管)?

TVS二极管(ESD保护二极管)是一种齐纳二极管。它是用于解决静电放电(ESD)问题的二极管。它可以保护集成电路和其它电路,以免USB线路的高压静电放电进入电路。
TVS二极管将吸收接口、外部端子等的异常电压,防止电路故障并保护器件。它适用于吸收和抑制静电或短脉冲电压。

图2-5(a)TVS二极管的使用示例

采用TVS二极管(ESD保护二极管),可吸收侵入性的ESD,防止电路故障,保护 IC 等器件!

图2-5(b)TVS二极管的电特性

TVS二极管和齐纳二极管之间的差异

如图2-6(a)所示,TVS二极管(ESD保护二极管)在短时间内吸收很高的过电压,其作用是避免对其它半导体器件施加过大的电压。另一方面,如图2-6(b)所示,齐纳二极管将输入电压钳制为恒定电压,并将钳制的电压提供给其它半导体器件。
因此两者的差异在于,TVS二极管吸收浪涌电压以保护其它半导体器件,而齐纳二极管为其它半导体器件提供恒定电压。

图2-6(a)TVS二极管的用途       图2-6(b)齐纳二极管的用途
[TVS二极管:参见图2-7(a)]
TVS二极管通常用于反向阻塞状态。(几乎没有电流流动,只施加电压。)
只有当电压超过一定电压(钳位电压)并施加到TVS二极管时,才会发生击穿(钳位)。

图2-7(a)TVS二极管使用区域
齐纳二极管通常用于击穿状态。
假设击穿(齐纳)电流总是在正常状态下流动。

图2-7(b)齐纳二极管使用区域

什么是可变电容二极管(变容二极管)?

可变电容二极管是利用耗尽层电容特性的产品。当施加反向电压时,耗尽层出现在二极管的pn结中,其厚度与反向电压成正比。
因此,随着反向电压的增加,耗尽层厚度增加,但电容减小。其作用与增加电容器两个电极之间的距离相同。相反,如果反向电压减小,耗尽层厚度减小,但电容增加。
它应用于调谐电路等。由于这种电容变化会改变频率特性,因此与普通二极管相比,需要较大的容量变化率。

图2-8(a)可变电容二极管的电特性

图2-8(b)可变电容二极管的符号

图2-8(c)可变电容二极管耗尽层与电容的关系
可变电容二极管与一般二极管不同,其重要特性不是正向电压VF和开关特性,而是电容值及其变化(取决于电压)。

什么是肖特基势垒二极管(SBD)?

肖特基二极管(SBD)是一种采用半导体和金属(比如:钼)结合,而不是采用pn结的器件。一般来说,金属与n型层结合的半导体已经实现了商业化。由于其正向电压小,反向恢复时间短,所以适合于高速开关应用。
对于SBD而言,正向电压(VF)和反向泄漏电流之间存在折衷关系。
根据所使用的金属,通常来说反向耐受电压约为20至150V,VF约为0.4至0.7V,低于pn结二极管的值。
具有低正向电压和低泄漏电流的新型结构的SBD也已经实现商业化。
(东芝采用沟槽结构的SBD,实现了低VF和低泄漏电流的特性。)

图2-9(a)肖特基二极管的符号与结构

图2-9(b)肖特基二极管的电特性

肖特基势垒二极管(SBD)的反向恢复特性
SBD的反向恢复时间(trr)由LC谐振电路根据结电容和外部接线的电感确定。(由于结电容几乎不受温度的影响,所以从室温到高温trr相同。)
对于pn结二极管而言,trr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变长。所以SBD的开关特性越来越具优越性,适合用于高频开关。

图2-10(a)反向电压施加于SBD时的等效电路

图2-10(b)SBD结电容的特性

图2-10(c)SBD的典型反向特性

肖特基势垒二极管(SBD)金属的差异

对于SBD而言,半导体由n型层组成,因此金属充当二极管的阳极。同样地,只有电子是载流子,SBD变成了类似MOSFET的单极元件。
硅的能级不同于金属(能隙)。该能级因金属元素而异。符号ΦB用于表示不同的能隙。Pt(铂)是一种具有大能隙的金属。V(钒)或Ti(钛)是具有小能隙的金属。采用ΦB大的金属,泄漏电流小,但是正向电压VF大。采用ΦB小的金属,则情况相反。

各种二极管的特性应用

楼主:
当大电流流动时,许多载流子会移动。在高温情况下,载流子之间的碰撞概率增加,VF比低温时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