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二极管器件选型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23-05-28):
TVS(瞬变电压抑制二极管)是在稳压管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保护器件,主要用于对电路进行瞬态保护,当TVS两端经受瞬间高能量冲击时,它可以在10的-12次方秒量级的时间里,把器件两端间的阻抗变成低阻抗,吸收峰值高达数千瓦的浪涌功率,并将其迅速泄放到地层,从而将器件两端间的电压箝制在一个预定的数值上,能有效地保护电子线路中的精密元器件。

在进行TVS物料选型之前,首先需要确定被保护电路中的连续工作电压、额定标准电压、损坏电压、峰值脉冲功率等参数,然后再进行针对性选型:
(1)待保护电路的直流电压或持续工作电压:如果是交流电,应计算出波形的最大值,即用有效值*1.414。
(2)TVS的反向变位电压:即工作电压(Vrwm),选择TVS的Vrwm等于或大于上述步骤1所规定的操作电压。这就保证了在正常工作条件下TVS吸收的电流可忽略不计。
(3)最大峰值脉冲功率:确定电路的干扰脉冲情况,根据干扰脉冲的波形、脉冲持续时间,确定能够有效抑制该干扰的TVS峰值脉冲功率。
(4)最大箝位电压(Vc):所选TVS的Vc应低于被保护电路所允许的最大承受电压。
(5)单极性还是双极性:如果TVS可能需要承受来自两个方向的浪涌电压冲击,就应该选择双极型,否则可以用单极性的TVS。
(6)确定功率:如果知道比较准确的浪涌电流Ipp,那么可以利用Vc来确定其功率,如果无法确定功率的大概范围,一般来说,选择功率大一些比较稳妥。

下面是TVS在电路应用中的典型案例。

楼主:
单极性还是双极性:如果TVS可能需要承受来自两个方向的浪涌电压冲击,就应该选择双极型,否则可以用单极性的TVS。

网友A:
由 CPU 的相关部分执行该指令

网友B:
正准备用 来做产品,刚好用上。

网友C:
楼主,资料很好。谢谢楼主!

网友D:
可以自己再声明一个自己喜欢的函数名

网友E:
当端口P1.0输出高电平时,小灯D不亮

网友F:
CPU从系统的主存中提取指令

网友G:
然后解码该指令的实际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