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恢复保险丝(PPTC)特点及选型

楼主(2023-05-28):
自复保险丝(热敏电阻类)是由聚合物与导电粒子等所构成,在经过特殊加工后, 导电粒子在聚合物中构成链状导电通路。当正常工作电流通过时,自复保险丝呈低阻状态,当电路中有异常过电流通过时,大电流产生的热量使聚合物迅速膨胀,切断导电粒子构成的导电通路,自复保险丝呈高阻状态。当电路中过电流消失后,聚合物冷却,体积恢复正常,其中导电粒子又重新构成导电通路,自复保险丝又呈低阻状态。故自复保险丝又俗称可恢复保险丝、高分子PTC、PPTC。

PPTC的特点

●对电流和温度敏感,电阻随温度及电流的增大而增大;

●PPTC的响应速度较慢,- 般为几十毫秒甚至秒级,与流过PPTC的电流大小有关;

●具有自恢复的特性,在其额定使用范围内可重复应用于电路中;

●PPTC在电路正常工作状态下为低阻值,对电路几乎没影响;

●应用时PPTC串联于电路中;

PPTC的选型指南

1)Ih维持电流:在选型时自恢复保险丝的维持电流应大于线路的正常工作电流;

2)Vmax最大工作电压: Vmax应大于或等于被保护线路的工作电压,否则容易导致PPTC失效;

3)环境温度:环境温度较高时,PPTC的lh要降额选取,具体可参考规格书;

4)封装形式:有插件封装和贴片封装两种。

楼主:
自复保险丝(热敏电阻类)是由聚合物与导电粒子等所构成,在经过特殊加工后, 导电粒子在聚合物中构成链状导电通路

网友A: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

网友B:
当PWM频率较高时,频繁的中断将影响程序运行的效率

网友C: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D: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

网友E:
STM32CUBEMX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F:
但是如果不懂程序设计的思想的话,会给你做项目的过程中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惑。

网友G:
代码量小的时候用来做条件判断

网友H: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I:
单片机一般都有内部程序区和数据区

网友J:
提升整体效率延长工作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