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我觉得多做点常用模块很重要

楼主(2023-05-28):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想法很不错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不容易飞线

网友B:
主要是如果要做模块的话 就得保证模块的通用性良好

网友C:
我想了想 感觉不错 但是应该仅限于有固定接口的模块

网友D:
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在设计的时候都要用模块化思想去弄,提高复用率。

网友E:
只是有些是可以做这种对接的  而有些则对走线有严格的要求  就不方便这样做了

网友F:
目前我们最常见的做成小模块的芯片就是一些传感器了

网友G:
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但是必须要考虑目标板是否方便做飞线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