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检查一下CW32 MCU的所有电源Pins的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2、从截图看,FLASH_SetLatency设置也不妥,HSIOSC/2=32MHz,不知在RCC_HSI_Enable(RCC_HSIOSC_DIV2)之前是否设置了FLASH_SetLatency?另外,HSE->PLL产生64MHz,最好设置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3)。但这个bug只会导致MCU halt,不会影响Flash Download。

网友A(2023-06-10):
复位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一直按住几秒钟试试。

网友C:
点击复位以后不能下载吗

网友D:
串口下载可以实现的吗

网友E:
个人感觉应该是程序问题或是烧写问题,重新复位确认

网友F:
富莱电子的H7-TOOL开发工具可以仿真烧录芯源的单片机

网友G(2023-10-19):
楼主是不是IO口复用导致的问题呢

网友H:
感觉是不是端口被占用了

网友I:
可以在快速按下复位键的同时下载程序

网友J:
看过一个类似的,调整boot0/1  串口SIP全片擦除,恢复boot重新上电